[家电] 苏泊尔电饭煲电脑版电源模块烧了

楼主(2021-06-02):
苏泊尔电饭煲电源模块烧了,一哥们说直接更换一个12V变压器供电,各位有啥高招吗?

网友:
如果怕的话,不如直接淘宝买电脑板,也不贵。。主要是安全。。

网友:
会修的话就换元件,不会的话淘宝买整块板换上,也就是十几多块而已

网友:
怎么简单怎么来,好象还是淘宝买电脑板更简单

网友:
从不赞成一个普通的煮饭锅,加那么多花哨的东西,简单耐用比什么强。

网友:
我通常换件修复。工频变压器虽然皮实,但是体积大,很难装进去。

网友:
网上各种12伏电源模块

网友:
看我的帖子,很简单的加了一个12V电源

网友:
电饭煲,拿到废品站卖,连 煲胆 ,就卖5块钱。

网友A:
把前面220V输入那的里一堆元件拆开,上个路由器那种12V的电源接到C109的两端,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前面220V输入那的里一堆元件拆开,上个路由器那种12V的电源接到C109的两端,就可以搞定了 ...

谢谢兄弟,已修复

网友:
有进步,没用阻容降压。

网友:
事关安全的东西,而且一个技术坛子,在这竟然看到土味维修方案,何必呢

网友:
我的美的电饭煲也是电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