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无线网卡改造加延长线,SMA插座焊不上

楼主(2021-06-02):
我想给这个无线网卡天线加延长线,sma插座都买好了,拆开后发现线路板设计不合理。sma插座上的四个外围焊点直接搁在大面积覆铜上,导热太快,烙铁头很快降温,锡熔化不了,无论是拆原来的屏蔽线还是往上面焊插座都不行。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换把电烙铁

网友:
放在电熨斗上焊接

网友A:
60瓦的烙铁就能搞定,如果不行可以用热风枪一直吹着再用烙铁焊接。

网友:
风枪加烙铁

网友:
风枪吹焊 就上去了

网友:
电烙铁功率不够
把电烙铁头上堆一坨锡,增加热容

网友:
我用T12刀头和大D头焊了不下10只,没问题。

网友:
垫个焊灯珠的PTC加热板

网友:
用好一点的洛铁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瓦的烙铁就能搞定,如果不行可以用热风枪一直吹着再用烙铁焊接。

对,热风预热,烙铁搞定

网友:
这个座子以前经常换,还是一个电洛铁,时间久一点,堆锡多一点

网友:
你的烙铁不给力!

网友:
吸锡带拖干净,直接烙铁焊接就可以了,简单

网友:
用100W的上

网友:
需要耐心逐渐进行

网友:
引脚先吃上锡,60W的烙铁应该就行

网友:
直接剥线焊上就完了,要啥sma

网友:
上快克高频

网友:
楼主你管这叫“设计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