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下载67ABC微星H310M PRO-V PLUS魔改上6/7代BIOS,ASUS f2a85-m BIOS

楼主(2021-06-02):
这个帖子里的BIOS,哪位大佬帮忙下载下,谢谢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DWcW3gWMdD58xcv7liIMw
提取码:t0ao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DWcW3gWMdD58xcv7liIMw
提取码:t0ao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 ...

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DWcW3gWMdD58xcv7liIMw
提取码:t0ao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 ...

大佬也帮忙下载下 华硕f2a85-m 主板bios  这个帖子里的  F2A85-m nvme.zip多谢了

网友:
华硕f2a85-m 主板bios

用编程器读出来的rom格式。另一个添加了nvme驱动。更改了bios 默认配置 。默认下就可以识别nvme固态并从固态启动.已亲测好用。gpt格式分区硬盘必须打开uefl才能正常安装,具体请百度

网友(2023-02-01):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DWcW3gWMdD58xcv7liIMw
提取码:t0ao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 ...

有没有H310M vh的6 789代bios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