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绿色贴片器件,恍惚了,不认识,太基础了,不好意思

楼主(2021-06-02):
就是图片里这个绿色的器件,板上有3个,阻值分别是10欧姆,110欧姆和350欧姆,晕了。

网友:
保险 自恢复吧

网友A:
500mA 的自恢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mA 的自恢复保险

那为什么阻值都不一样呢?阻值是不是应该0欧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阻值都不一样呢?阻值是不是应该0欧姆?

你在板上测量的吧?要拆下来测量才准

网友:
听说自恢复保险丝动作几次后,电阻就会增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阻值都不一样呢?阻值是不是应该0欧姆?

要是阻值是0的话它就不是保险而是跳线了,保险就是要有阻值才能在到一定电流的时候熔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阻值是0的话它就不是保险而是跳线了,保险就是要有阻值才能在到一定电流的时候熔断 ...

阻值一般是多大呢?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阻值都不一样呢?阻值是不是应该0欧姆?

型号一样的??拆下测的?注意上面的丝印!!!

网友:
贴片自恢复保险,老电脑主板USB口、鼠标插口音频插口后面常见。

网友C:
自恢复保险丝,一般低压大电流室温下自身阻值在5毫欧左右,随着焊接和短路保护阻值增大到50毫欧左右,再增大基本不能再使用因为电流稍微大一点就保护了. 高压低电流自身阻值在1欧左右.类似于楼主的自恢复电阻已经达到欧姆级基本算报废,但要搞清是不是在高温状态,温度越高内阻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恢复保险丝,一般低压大电流室温下自身阻值在5毫欧左右,随着焊接和短路保护阻值增大到50毫欧左右,再增大基 ...

我是在常温下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