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自己在用的电瓶车组电池方案,和普通的不太一样

楼主(2021-06-02):
没图,装车上的,所以没拍,有兴趣的看描述吧
48V的车,一般改都是组一整块的加一块保护板,我改的是4组12V铁锂串联,32650螺丝头的,拆装方便,带4块异口保护板,电瓶之间用一个4路空开连接,充电的时候只要把空开断开用4个充电器充电就行。

这个方案必须用异口保护板,同口的估计不行,虽然是要用4个充电器充但是可以把充电插头做成8口的,充电的时候插拔一次就行了。

这个方案的好处是保护板可以买电流大一点的,我买的100A的,4块加起来也比48V的保护板便宜,而且电流更大。而且电源也比48V的便宜电流大,充电时间也短,想更大可以接服务器改的充电器也方便

另外我的电池没有配过对,一致性估计不咋样,用4块保护板也能尽可能保证电池均衡,另外说如果有一组电池坏了拆换也简单,我还多组了一块电池放车上,万一路上有一块电池坏了直接把这块备用的接上就行,空开的接线也简单。

这组电池用了已经1年半了,暂时看来很不错,下一步准备等这组电池废了换大点容量的,现在用的是4000多mAh的拆机电芯,跑不远

网友:
上个图看看呗

网友A:
涉及不同的电池进行串联的问题

网友B:
楼主是这样吗??

网友C:
话说上次在电梯里起火的电瓶车是改装的锂电池吧?和核爆炸似得,铅酸没这么大威力。

网友D:
磷酸铁锂电池不起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磷酸铁锂电池不起火吧

反正是锂电里最安全的了,也没得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上次在电梯里起火的电瓶车是改装的锂电池吧?和核爆炸似得,铅酸没这么大威力。 ...

爆炸起火的都是三元锂,和铁锂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这样吗??

是的,充电另外接一条线,异口的保护板

楼主:
已经解释了为啥不上图,真要我上图估计你看得更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涉及不同的电池进行串联的问题

至少这样我不用去特地买个测内阻的,有问题直接换一组就行,另外说32650的螺丝头的电池真的很好换啊

网友E:
100a的保护板。请教一下,负载确定条件下,保护板电流不会是越大越好吧?

网友B:
其实我也想过这个样,不过是,不装保护板每个电池 单独一个充电板 共用一个电源充电 这样就可以用5v的电源了,并且是单独冲不用考虑均衡,放电直接放不用保护板 ,就用电动车控制器欠压保护,目前这还是想法没没找到合适的充电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想过这个样,不过是,不装保护板每个电池 单独一个充电板 共用一个电源充电 这样就可以用5v的电源 ...

这样对铁锂是不合适的,铁锂怕过放的,充电倒是没事,过放就容易坏的,三元锂不清楚,所以放电保护板是一定要装的。没节电池单独充估计没有合适的保护板来串联,除非参考这种异口的保护板自己改,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a的保护板。请教一下,负载确定条件下,保护板电流不会是越大越好吧?

电流肯定越大越好啊,安全啊,否则上个坡就保护掉电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对铁锂是不合适的,铁锂怕过放的,充电倒是没事,过放就容易坏的,三元锂不清楚,所以放电保护板是一 ...

放电靠电动车控制器的欠压保护。最近我朋友买了几个成品二手锂电池了,保护板放电根本就没有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电靠电动车控制器的欠压保护。最近我朋友买了几个成品二手锂电池了,保护板放电根本就没有保护!! ...

有保护板怎么会没有放电保护?低电压应该会停止放电的啊?

网友B:
电池

电池可以放到没电,量单节也没电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

电池可以放到没电,量单节也没电咯

你这图啥意思?电池真放到没电就废了

网友:
嗯的 那个电池放电就没有保护 也看了好多做电池的帖子,有的提到需要偶尔均衡下。
所以就在想是不是直接单独电芯充电,不用保护板,放电靠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