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关于转接贴飞线改通道的问题

楼主(2021-06-02):
我用316的转接贴贴4CE的K9CFGY8U5A-CCK0颗粒,转接贴会把颗粒转成双通道,直接贴IS917只能识别2CE,现在我把CH1飞线到CH0上,贴IS917能正确识别4CE,其他用绿漆补上,但是没能成功量产。是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316的转接贴用的哪款?拍图来看下

楼主:
关于转接贴飞线改通道的问题

这个是使用的转接贴,包括同款红色

这个是量产报错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6的转接贴用的哪款?拍图来看下

发个消息老是要等审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使用的转接贴,包括同款红色

这个是量产报错信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14238&extra=

看看这个帖子,估计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238&extra=

看看这个帖子,估计你就知道了

感谢,我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238&extra=

看看这个帖子,估计你就知道了

我转接贴用万用表量了是红圈ce有值,绿圈ce无值,我现在是把红圈的ce飞线到了绿圈上,is917正常显示

这是不是理论上已经成功把通道拉过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转接贴用万用表量了是红圈ce有值,绿圈ce无值,我现在是把红圈的ce飞线到了绿圈上,is917正常显示

这 ...

感觉好像是没问题。但你这操作有些复杂,不确定有没有我们没想到的地方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像是没问题。但你这操作有些复杂,不确定有没有我们没想到的地方需要调整 ...

看样子还得再琢磨琢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