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漏油的汽车油泵终于修好了,说一下自己的方法,谢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2021-06-02):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824

去年12月开始漏油的,第一次维修是12月3号,用的是卡夫特哥俩好,当时没有打磨,糊了三层,坚持到今年五月份,胶质变软,开始漏油。
第二次维修买哥俩好,经过打磨粘了两层,用了不到10天,又漏了,原来的一个裂口变成俩了。
第三次维修淘宝购买了油泵盖子(69)按照说明盖子换上了,但是泵管不行,就接触了一点。
第四次维修,买了两根泵管,一根长的10.5元,一根端的5元,采用机油加热的方法,轻松换好了

拆下旧的油泵管,其实根本不能无损拆下来,小刀伺候,

油锅伺候,废旧机油即可,在此之前用过开水煮、电吹风,都没鸟用,老爷子说这个不行,得用机油加热了才行,还得控制号温度,其实这方法不错,旧的管子试温度

一定带手套,远离火源,泵管油炸后,轻松就套进去了,那叫一个结实啊!!!

链接油泵的出油管本页打算换了的,因为已经买好了,结果热油一烫,接上去死活拽不下来了,因为管子有倒刺,接了三分之二,三分之一没套进去,用卡口拧紧
使用了一阵子,很好,很稳妥,油表也很准。总共花费85元。

换好的油泵盖子,干这个活一定胆大心细,远离火源和静电。其实也没那么危险,毕竟起火有温度的限制。
感谢各位坛友的前期的出谋划策,本屌丝省了200元。

网友:
都这么搞修车的要饿死了,你承担得起这个责任么???

网友A:
恭喜,不过小心静电,那个不需要温度。。。

柴油可能还安全些。。。

网友:
感觉专业的事,还是应该教给专业的人来做更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不过小心静电,那个不需要温度。。。

柴油可能还安全些。。。 ...

机油柴油都属于相对安全的油,远离气油就行

网友B:
开水不行?温度低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不过小心静电,那个不需要温度。。。

柴油可能还安全些。。。 ...

汽油只要当心汽油蒸汽

网友:
我4万公里换了一个油泵三百多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水不行?温度低了是吧?

是的沸腾的开水不行,温度太低

网友:
以前村里装水管 都是熬油加热然后对接

网友:
过热油是个好主意!只要不是汽油,安全性没问题。

网友C:
油泵大概率都是开到15万公里/15年以上吧,这么容易坏,换一个能好多少?用胶水补压力管道可靠性不高,换掉比较好。

网友:
挺费劲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泵大概率都是开到15万公里/15年以上吧,这么容易坏,换一个能好多少?用胶水补压力管道可靠性不高,换掉 ...

是的,所以换了个泵盖

网友:
厉害,这个东西真不敢自己弄,光拆下来就够费劲了。还是算了。

网友D:
用热风枪吹行不行呢?油浴加热有点费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热风枪吹行不行呢?油浴加热有点费事啊

手里面没工具啊,商家让用打火机烧~~~~

网友E:
油浴的办法很好! 就是明火要离远一点,旁边放好消防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浴的办法很好! 就是明火要离远一点,旁边放好消防设备~

是的,这个一定要胆大心细!!!

网友(2021-07-03):
楼主一天工资应该不止200吧,估计亏到姥姥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