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电动车是60v20ah的,5个电瓶。能不能加一个电瓶进去?

楼主(2021-06-02):
我现在电动车是60v20ah的,5个电瓶。能不能加一个电瓶进去?加进一个电瓶是不是就成了60v32ah ?

网友:
看你的电机控制盒支持吗?

网友:
不是,加一个就变成了72v20ah

网友:
大哥,你有点知识好么,加一个电瓶进去就变成72V20AH了。

网友:
5个电池,那就是100A,你加一个就是120A了,你高兴就好

网友:
加一个(6X12v) 20ah 相与   60x32 相等吗,显然不等,应该是  72v20ah

网友:
非标的你们那里就不查啊,我以为是要去掉一个变48V

网友:
控制器和充电器要换的。

网友:
加5个就是60V40AH。

网友A:
不能加,一个电瓶是12伏,六个电瓶就是72伏,加了以后新加的电瓶和原来的老电瓶内阻不一样,容量也不一样,这组电瓶用充电器充的话会很快充废,除非每个拿出来单独充

楼主:
60v 20AH的,现在是5个电瓶。  我再加1个是什么规格电压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60v 20AH的,现在是5个电瓶。  我再加1个是什么规格电压电流?

应该是60V20AH+12V20AH=72V40AH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60V20AH+12V20AH=72V40AH

是72V20AH,容量不能加的

网友:
看你怎么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加,一个电瓶是12伏,六个电瓶就是72伏,加了以后新加的电瓶和原来的老电瓶内阻不一样,容量也不一样, ...

理论太强,现实不是这样的。自己加了一块电瓶,每天上班骑行,每天冲。已经一年半,安然无恙。

网友:
电池1 串 电池2 串 电池3 串 电池4 串 电池5 = 60V20AH
电池1 串 电池2 串 电池3 串 电池4 串 电池5
                                    并   =?
                                   电池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60V20AH+12V20AH=72V40AH

厉害厉害,如果不想增加电压只增加容量该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如果不想增加电压只增加容量该怎么办呢?

60V20Ah的再加一个同规格的就是72V20Ah,如果要60V40Ah的话,要再组一个60V20Ah的并上去,也就是用12V20Ah的电池,5串2并一共10节。60V20Ah的再单独并一个12V20Ah的可不行,电压不一样不能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如果不想增加电压只增加容量该怎么办呢?

总电量会增加五分之一左右,电量是按瓦时算的。如果四个电瓶从60v放电至0v,等于1200瓦时,五个电瓶从72v放电至0v,等于1440瓦时,总电量增加240瓦时。当然实际使用过程中放电不会到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