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东海DH-628K编程器简单拆机

楼主(2021-06-02):
以前搞手机维修那会买的编程器,现在已成废品无利用价值了,现在只能用XP系统的驱动,简单拆机看看吧,那个年代的产物也算比较先进了。

网友:
密密麻麻的什么芯片啊。。。。

网友:
连25系的FLASH都不能刷???

网友:
应该是写字库的,emmc之类的。

网友:
这有点艾科的味道,那时候能用fpga开发,很高大上了。

网友A:
阵列整齐 功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阵列整齐 功能强大?

在2006年的时候对于搞手机维修的来说功能很强大,烧写272针脚字库或者检测手机CPU,主控程序现在已经没有几个能烧写的型号了。

网友:
这个编程器也及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