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一台长虹Lt32629液晶电视花屏故障

楼主(2021-06-02):
  今天邻居说有一台用了十年的的电视,开机花屏,叫我看看,拿到手,拆开一波。

开机的时候看起来挺正常的

一分钟之后就全是线了

后背

型号和外部接口

拆开里面

电源

背光升压电路

主板

板型号

屏幕三星的

后来百度一下,家电维修论坛上找到了,也是一样的问题,上面的高手说是屏幕坏了。这个问题无解,只好把机子装好,还给人家。

网友A:
这用料,能用10年已经不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用料,能用10年已经不错啦。

当时买这个价格应该是2000出头,那时做工用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B:
一般要是三星屏的话,基本可以断定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要是三星屏的话,基本可以断定屏坏了

看来三星质量也不怎么样呀

网友:
无药可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