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脑能连蓝牙音箱吗

楼主(2021-06-02):
各位大佬指点一下,我想买个蓝牙音箱,直接连笔记本电脑,不想用有线的。

网友A:
笔记本电脑得有蓝牙才行,连蓝牙音箱木有问题

网友:
如果笔记本没有自带蓝牙,买个蓝牙适配器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脑得有蓝牙才行,连蓝牙音箱木有问题

要有蓝牙音频输出才行。有些旧的蓝牙模块不支持蓝牙音频输出,只有数据传输功能。驱动没有正确安装也会导致不支持蓝牙音频输出,只剩下数据传输功能。

网友C:
本子不是有音箱么,为什么还要搞外接的???

网友:
笔记本电脑的蓝牙版本是4.0以上无问题,我正在用着,无线网卡带4.0版本的蓝牙。

网友:
笔记本不是有音响吗?声音不够大吗?

网友:
来数码之家,这些小问题,只要你想到的,大神帮你办。

网友D:
笔记本带蓝牙的话,可以连蓝牙音响或者蓝牙耳机

网友:
以前的苹果的产品曾经有过不通用的蓝牙,现在的基本才用。

网友E:
你们随便答,反正楼主不会回。又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子不是有音箱么,为什么还要搞外接的???

国货垃圾,声音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随便答,反正楼主不会回。又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

给你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带蓝牙的话,可以连蓝牙音响或者蓝牙耳机

我在淘宝看见的都是有线音箱。没有看见蓝牙的。眼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脑得有蓝牙才行,连蓝牙音箱木有问题

我笔记本有蓝牙,可卖家说只能连手机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蓝牙音频输出才行。有些旧的蓝牙模块不支持蓝牙音频输出,只有数据传输功能。驱动没有正确安装也会导 ...

请问,我怎么能知道我的电脑有么有蓝牙音频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怎么能知道我的电脑有么有蓝牙音频输出?

声音播放设备里有蓝牙相关的设备就是有蓝牙音频输出,选择后就会启用,然后和蓝牙音箱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有蓝牙音频输出才行。有些旧的蓝牙模块不支持蓝牙音频输出,只有数据传输功能。驱动没有正确安装也会导 ...

还得多旧啊,十年前的电脑都能蓝牙音频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