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KYS30-7AR转页扇

楼主(2021-06-02):
故障现象是不能开机,按开关键显示屏闪亮一下,怀疑是控制电路,用表量黑色电容两端电压,只有2伏多,就用一个5V电源给电容接上,于是可以开机,风扇没有插220V,请问是什么原件坏了。

网友:
把那个灰色的电容换了

网友:
把那个黄色的电容换了

网友A:
应该是电容容量不足

网友B:
没有连上的,你没仔细看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的通病,电容容量下降了,电流也跟着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容容量不足

并联一个1微法的电容在灰色电容上,就正常了,等有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连上的,你没仔细看

链上的,第三图那个J1跳线。用表量也是通的。

网友C:
这种美的鸿运扇也是比较少见带遥控款了,做工还真的不赖

网友:
谢谢分享。。。。。控制板还挺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美的鸿运扇也是比较少见带遥控款了,做工还真的不赖

应该是比 坐地扇 多了一个 导风轮的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联一个1微法的电容在灰色电容上,就正常了,等有了再换。

你再量一量那个原来只有2伏直流电压的电解,现在两端是不是升到5伏以上了。

网友:
又交了智商税,一个普通的风扇画个华而不实的脸谱,等着修吧。

网友(2024-05-26):
电容问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