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假金士顿32G , AI210 AI Mass storage修复成功 PID=23A9 VID=EF18

楼主(2021-06-02):
朋友不知道从哪买的假U盘,插电脑里显示AI mass storage 。。。。外壳却是金士顿的金属壳。
放路由器里做云盘的,用了大半年忽然有一天不识别了,显示盘符不显示容量。格不动,分区也改不了。当然里面的文件也木有了
前两天弄金士顿的,发现个好玩的,量产,,呵呵,找出来,找工具,怼一遍玩玩,成了。

使用工具  AI UDiskUpdateTool V2.0.0.605_180612  修复成功 默认设置即可(如果固定容量有勾选,去掉)。
看起来这货专门用来造假最适用的,竟然有个功能是专门修改设备标示的,想改金士顿就改金士顿,想改闪迪就改闪迪,PIDVID也能随意改。几秒就完事。。。

chiipgenius 检测  显示主控 乱码 什么SDOS5.0,得开着 修复?工具才能识别出主控 。而且检测出来的闪存和修复前的又不一样。

我这个不是硅格SG1581主控,用这个工具(ggsg1581_v1.8.7.5.533)丝毫不识别U盘,短接也没反应。

测速,还不慢,比我刚修复的正品金士顿DT100G3 的写入速度还快。。。复制文件平均11M上下(山寨优于正品?可惜稳定性有些可怕)。我的正品金士顿没坏之前插U3口才8-9兆左右的写入

好了,所有工具,删除。。。这玩意儿太费时间太费事太耗精力,现在U盘也不贵,两包烟钱就换一个品质稳定的正品U盘,划不来折腾。

补充内容 (2022-6-25 23:04):
更新链接
pan.
baidu.
com/
s/1DKDd0X-IPV0NDvSQn3U6VQ
码: bvgj

网友A:
求量产工具,手头有个ai210的,找不到量产工具,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B:
bug:用此工具改过信息的盘,如果用于制作启动盘,会出现数据载入阶段时不读盘的情况,需要重新插拔一次,才能认盘读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g:用此工具改过信息的盘,如果用于制作启动盘,会出现数据载入阶段时不读盘的情况,需要重新插拔一次, ...

嗨,就是当存储U盘用的,启动盘,我手里这几个U盘没遇见过不能做成PE或者录入ISO镜像启动的。用工具刻录进U盘就可以当成光驱启动啊。无论MBR还是UEFI模式都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量产工具,手头有个ai210的,找不到量产工具,生命在于折腾

pan.
baidu.
com/s
/1WTWiWApGJOFBchsL_2wjuA

: x322

网友:
能再发一下吗,链接过期了

网友:
这个不是贵不贵的问题,逛数码之家的伙伴不把他弄好都感觉有点不爽

网友(2021-10-09):
过期了,请问能再发一次吗,感谢~

网友(2022-05-04):
能再发一下吗?链接过期了,感谢!

网友(2022-06-10):
楼主能再发一下链接吗?都失效了,万分感谢

楼主:
pan.
baidu.
com
/s/1DKDd0X-IPV0NDvSQn3U6VQ

: bvgj

@ty67720639
@122483251
@halleyLiu
@小样带我飞

网友C(2024-02-15):
你好,为什么我这个端口不识别?VID,PID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为什么我这个端口不识别?VID,PID是对的。

不太清楚,试试点那个端口定位。或者就是你的U盘主控不是所谓的ai210。

网友(2025-02-03):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试试点那个端口定位。或者就是你的U盘主控不是所谓的ai210。

工具麻烦再给分享下吧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