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用了7年的220v手电钻

楼主(2021-06-02):
某牌子的手电钻不知道品牌,用了那么久轴承偏差大,碳刷换过两次,听见异响拆出来保养。(轴承间隙大,润滑油干导致)
做全面保养,淘宝买轴承一块一个,碳刷也更换(有含铜碳刷比较耐磨,容易磨坏转子不推荐),购满锂基2号润滑黄油(号数高越粘稠0像龟苓膏2好像牙膏3号像快干的牙膏)密封性好推荐0号不漏,密封性一般推荐2号张弛有度
合计16大洋
用料好转子没什么磨损,组装换油完事,加油不可大于10分之4.
虽然不是东成但是质量也挺好。

异响

网友A:
其实这个看你怎么用,自己的东西肯定爱护用

网友B:
10分之4,不就是5分之2,是指齿轮箱容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分之4,不就是5分之2,是指齿轮箱容积?

一般来讲,适宜的加脂量为轴承内总空隙体积的,零类轴承25%——40%。加脂量过大,会使摩擦力矩增大,温度升高,漏油污染环境,耗脂量增大;而加脂量过少,则不能获得可靠润滑而发生干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看你怎么用,自己的东西肯定爱护用

很狂躁的,上去就是用力怼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分之4,不就是5分之2,是指齿轮箱容积?

这种也算是减速机类型,百分之40是比较合适的。真要按技术要求,要算线速度。

网友C:
国产货的轴承都是弱势,以前买的一国产角磨机,用起来也不错,用了好些年,有天用着的时候咔咔响了几下,然后转子输出轴承里面的轴承滚珠支架都掉出来了···已经分解改天有空再修,不过重新买了麦太保1200瓦和1400瓦的两把角磨机,端盖居然是塑料的,真是心大,不知道会不会耐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国产货的轴承都是弱势,以前买的一国产角磨机,用起来也不错,用了好些年,有天用着的时候咔咔响了几下,然 ...

我的自行车前后轴承也是,第一次6200轴承塑料保持架断裂脱落,导致后轮组晃动只好推车回家。第二次换金属铆接保持架洛阳6200轴承还行能用两三年。再不行试试满球轴承,得选择能多角度受力型号,普通满球轴承填球缺口轴向受力容易导致滚珠脱落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自行车前后轴承也是,第一次6200轴承塑料保持架断裂脱落,导致后轮组晃动只好推车回家。第二次换金属 ...

满球的话缺口朝上比较好,始终受力,球不容易出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货的轴承都是弱势,以前买的一国产角磨机,用起来也不错,用了好些年,有天用着的时候咔咔响了几下,然 ...

要看结构,东成也是全塑料的。除了核心零部件。
因为搞到满手是油,没办法拍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