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利浦电动牙刷(PHILIPS HX6511)

楼主(2021-06-02):
用了五六年的电动牙刷,前两天出现了自己刷(自己开机)的情况。以前帮同事拆修过同款,猜测是进水了,拆开果然有水迹。好在里面还算干净,没有进牙膏泡沫等污物。

打开后,电路板没咋腐蚀,值得一修。

主机 :等快递的几天里,牙刷上的水份自然风干。再没出现过自启动现象。

主板还算干净

翘开的底壳部分,完全无损是不可能的

坏件是这个防水硅胶圈

某宝入手一个号称原装 12.5包孕:Strive:

先套入硅胶套

再套胶套外一个塑料固定圈

准备装壳

装好试机,正常后合盖。

谢谢欣赏

网友:
这款还挺划算的

网友:
同款,说是这个胶圈过保必坏,所以买了延保。

网友A:
1年多必漏,后来套了个安全套压倒刷头塑壳底下就不会进水了

网友:
我的到没有坏 电池不行了  我拿来放店里洗板用  银行又送了个什么声波电动牙刷就换了

网友:
看到红色绕组就是飞利浦电动牙刷了

网友:
大芯片是单片机吧,电路板看起来够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年多必漏,后来套了个安全套压倒刷头塑壳底下就不会进水了

你总是不拔刷头,不清洗接缝当然容易漏了,牙膏渍干在里面结块、发霉,就容易导致胶套破损
买个底部透气的牙刷架,刷完拔刷头冲干净连接处,然后把刷头轻轻插在连接杆上晾干,用的时候再把刷头插紧,整体放置在牙刷架上。
我家里好几把飞利浦的电动牙刷 ,最老的7年了都没见漏水

网友:
现在新出的款式都是和松下的一样的平头防水帽了。
老款也有可以改装的平头防水帽,能解决1年必发黑漏水的问题。

网友C:
高级玩意啊,过保就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级玩意啊,过保就漏

这么神奇?硅胶兑了点啥东西?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才是真材实料的飞律普。。。。。。

网友:
国产力博得用了7年多了,没一点毛病。

网友:
完美修复,谢谢分享!

网友:
怎么开的后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总是不拔刷头,不清洗接缝当然容易漏了,牙膏渍干在里面结块、发霉,就容易导致胶套破损
买个底部透气 ...

还有这个操作,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个操作,学习了

虽然这个牙刷号称防水,但是不防泡水啊,拔刷头,放牙刷架可以加快晾干速度,能极大延长防水圈的寿命

网友:
飞利浦用电动牙刷撸了不少羊毛

网友:
飞利浦这种牙刷好是好,就是贵

网友:
我之前看过一个拆机视频,你这种差不多的牙刷要一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