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安靠 铁锚无刷扳手 打黑拆机

楼主(2021-06-02):
最近看网上评测都说这个比大艺有劲,正好看80一对觉得价格也合适 打黑试试看看效果,买来俩拆开测试都是外壳断了,内部一个几乎全新 一个轻微磨损感觉很值,外壳多多55俩包邮正在路上,以前买过国产货仿大艺 用起来没劲拆不下轿车轮胎螺丝,等外壳到了组装好上评测结果看看国产仿大艺跟 这个铁锚差距多大,内部看起来跟其他品牌无数电扳手几乎一样

楼主:
可以看散热风扇 没一点灰尘电机成色也很好 LED灯线被摔断了需要接 其他完美很值

网友A:
都是大艺公版方案,电机和驱动看起来和大艺的没什么区别。
除非电池的电流有差别,不然应该和大艺的效果一样,
甚至和其他的公版机也差不多。

网友B:
59买的雷力迅都可以拆轿车轮胎螺丝

网友:
这是国产的牌子也要打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大艺公版方案,电机和驱动看起来和大艺的没什么区别。
除非电池的电流有差别,不然应该和大艺的效果一 ...

其实我也是看 抖音 发的评测 都说这个力气大一些 我买的杂牌类似雷力讯40包邮拆不下轿车轮胎,我轿车三菱翼神不行,,铁锚新的有点贵160裸机 打黑40+外壳25 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59买的雷力迅都可以拆轿车轮胎螺丝

我买过大艺款 拆不下来所以才去抖音找评测  博士 大有是不错价格也贵 我全套电动工具都有,但是用得少 就是为了干家里活方便 改个汽车 摩托 用的不多, 看到铁锚评测不错才打黑试试 过几天上俩扳手测试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9买的雷力迅都可以拆轿车轮胎螺丝

打一个轮胎行,第二个轮胎就不行了,要想一直大力估计要换高强的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一个轮胎行,第二个轮胎就不行了,要想一直大力估计要换高强的电池组。 ...

电池组没问题的 你可以看我以前帖子 我的电池都是自己组装 拆威克士 拆卡胜的电池组 三星1500  三星2000  三星2600  天棚 都有的  就是扳手不行 我看抖音视频评论这个铁锚 还可以就买了 等评测试试  不行的话估计就换博士 大有了

网友D:
看了拆机图和大艺的电板手没有多大的区别,无刷电机要爆发力量是要有好的电调驱动程序。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池组没问题的 你可以看我以前帖子 我的电池都是自己组装 拆威克士 拆卡胜的电池组 三星1500  三星2000  ...

你有想过你的电池主板功率达不到,你知道为什么电摩要三管大功率板。不是全新就不要买拆机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想过你的电池主板功率达不到,你知道为什么电摩要三管大功率板。不是全新就不要买拆机电池 ...

3mos管 输出21V 80A电流没问题 最大功率1600W 而且超过最大输出电池会保护停止输出,这打不动明显是机器不行 跟电池无关 好电池内阻低比如说同样10A电流 好电池还有20V 差电池只剩下18V了 输出功率会有区别,,电池你这属于外行指导内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拆机图和大艺的电板手没有多大的区别,无刷电机要爆发力量是要有好的电调驱动程序。 ...

对 电池都是大艺的,我看评测这机器爆发力秒杀同级别 所以打黑来试试 今晚修好明天发测试结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 电池都是大艺的,我看评测这机器爆发力秒杀同级别 所以打黑来试试 今晚修好明天发测试结果 ...

测试了吗?怎么样

网友G:
这种轻量的电扳手,卸车轮都得看运气。看安装师傅有没有按正规力矩上紧螺栓。一般情况都是否定,人家就是气动扳手一顿造,轮胎肯定不会松就完成任务。按力矩上紧的螺丝,这种电扳手大概率也可以拆下。确保拆下轮胎,名牌电扳手中力矩以上的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试了吗?怎么样

测试了差距不大 拼多多最便宜那个45包邮反5元 到手40 跟这个铁锚几乎一样 没必要多花钱 真需要大扭矩看来还是要 威克士 大有 博世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轻量的电扳手,卸车轮都得看运气。看安装师傅有没有按正规力矩上紧螺栓。一般情况都是否定,人家就是气 ...

老哥你真是说对的 差距几乎没有,特意买了扭矩扳手按照厂家规定用110NM装都能拆下 如果扭矩大了都拆不下,总而言之我手上这几个差距不大

楼主:
经过测试 没啥必要 就那么回事力量差不多,我也是看抖音测评才买的 太坑了  铁锚还160一个 大艺款40包邮 挂不得推荐铁锚太坑,看来想好用最好还是 威克士 大有 博世 等等大品牌。

网友:
楼主用300N拧紧的螺栓铁锚能拆下吗?我用300N拧紧的螺栓用5733 plus都得打好几秒才能拆下,前面遇到过一个补胎厂给我用风炮紧过的螺栓,我用5733 plus打了得有六七秒才拆下来。

网友:
看这个前面的冲击部分体积比大有还要大啊?怎么会不够扭力呢,问题出在转速上?5733P我拧断过三轮摩托车的半轴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