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使用936焊台漏电开关跳

楼主(2021-06-02):
      刚焊接LED灯条,灯条驱动插着拖板,拖板开关关了,烙铁一碰灯条漏电开关立即动作,拔出拖板上LED驱动,再开漏保,一切正常,焊台没事,LED灯条和驱动都正常。
看来使用焊台真的不能懒,拖板送一路火或零,烙铁外壳带一路零或火,砰!跳啦!

网友:
驱动不隔离

楼主:
对,是非隔离驱动,焊台也不乖嘛,明明三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非隔离驱动,焊台也不乖嘛,明明三线

三线才会跳,外壳和烙铁头接地的,接地线碰到零线也会跳闸的,相线不必说了

网友:
烙铁头是不是炸掉一半。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非隔离驱动,焊台也不乖嘛,明明三线

焊台是接地啊。。。
从LED往地上也跳,你没把地线碰火线已经是万幸了。。。
如果是火线接驱动标N那一路,LED驱动里是没有保险的,碰了会放烟火。。。

网友A:
不要插着插线板焊东西,零火线接线不规范的话,插线板可能关的是零线,这个时候火线依然带电,这样焊接是很危险的

网友:
看内容 意思你没有拔掉LED灯的插头就开始拿烙铁上了? 没被提神醒脑?   正规厂家的936的接地线是接上的  正规插座的地线也是    不是936的问题  而是你的操作问题  因为936和漏保起作用了  所以你才没被提神醒脑

网友B:
都是别人错,自己怎么会犯错

网友:
什么烙铁外壳带一路零或火???只能接地,不是接零或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插着插线板焊东西,零火线接线不规范的话,插线板可能关的是零线,这个时候火线依然带电,这样焊接是很 ...

当时发傻呗,带电测试完LED灯,突然想改根线,顺手关了拖板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别人错,自己怎么会犯错

是我错,绝对是,自己做的时候还行云流水呢

网友:
以前也是修灯板经历的一样的,跳漏保!

网友:
等都不断电就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