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仿制论坛LM324电子负载遇到奇怪问题

楼主(2021-06-02):
原理图用的论坛大神的原图,装好后先测了下单节锂电池,可以正常显示电压,可以调流,然后上12V2A开关电源,电流设置0.8A开始一分钟左右一切正常,大约一分钟后开关电源指示灯闪烁,输出电压0点几V上下乱跳,也没有输出电流,连续换了三个同款电源一样的问题,断开电子负载这几个电源输出电压正常,可以带负载
现在的情况是电子负载只要连开关电源就不正常,测试锂电池又没毛病
4个MOS管都测了是好的,电位器也是好的,帮忙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四个采样电阻下端没有接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采样电阻下端没有接地吧

接的电流表

网友B:
换一种电源看看,有可能是开关电源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种电源看看,有可能是开关电源虚标。

电位器关到底了,开关电源就没有输出电流

网友:
找个可调电源试试

网友:
D极到地加个100uF左右的电容试试

网友:
还有,你的GND是接表头粗黑线吧,你改成接粗红那个端子试试

网友:
表头细黑剪了

网友C:
开关电源不稳定,滤波电容也不大,可能电子负载工作时干扰太大了。
把c2345换大一点,应该能让灵明度变低稳定性提高!
最后外部供电和被测电源没有共地,这样MOS管受负载电流波动干扰会很大吧,R1234应该就近接地,然后背面大铜箔地和那个表头粗黑线之间接电流表头。

网友D:
用电池测试1分钟后的情况是否与接测试开关电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不稳定,滤波电容也不大,可能电子负载工作时干扰太大了。
把c2345换大一点,应该能让灵明度变低稳 ...

我测试的都是正经的明纬,而且换了三个,可以排除开关电源问题
4个水泥电阻不能接地,只能接浮地,坛友已经验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池测试1分钟后的情况是否与接测试开关电源一样??

电池测试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池测试1分钟后的情况是否与接测试开关电源一样??

有一点比较奇怪,在电子负载完全没供电的情况下测两个外部测试端口之间的阻值会不断变动

网友D:
电池测试没问题,说明负载仪没问题,检查开关电源是否过热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测试没问题,说明负载仪没问题,检查开关电源是否过热保护了。

设置的测试电流是0A,开关电源没输出,没道理保护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置的测试电流是0A,开关电源没输出,没道理保护啊

为什么是1分钟后无输出????

网友:
R6/R7/R8/R9/R11/R12/R14/R15全部换成10欧姆的电阻,如果有示波器请测试LM324的输出端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是1分钟后无输出????

装机后先测了下锂电池,能正常工作就换了开关电源,刚开始一分钟能正常输出电压12V,也可以调流,之后就开始间歇性没输出,电压只在0点几伏跳动,后面换其他开关电源故障一样,输出电压就没正常过,电流也不可调,但是换回锂电池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机后先测了下锂电池,能正常工作就换了开关电源,刚开始一分钟能正常输出电压12V,也可以调流,之后就开 ...

看情况是你的LM324驱动输出起振了,开关电源受不了间歇性负载而进入保护然后直接打嗝.按照我上一楼的建议测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