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逛论坛学到的。锐奇BL7212

楼主(2021-06-02):
如题,看了很久的小黄鱼。总算遇见了。应该是老款带霍尔的吧。机器很新。电池容量足。我很满意。价格200多。这个不用拆开证识了吧。很想拆开看看电芯是什么牌子的。找了半天无从下手。

网友A:
2016年的,有点老了。

网友B:
心情不好的时候,拿出来听听呻吟

网友C:
这是碳刷电机的吧  55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碳刷电机的吧  550的

平尾短尾的是无刷的,有刷的是有个弧度

网友:
我有个去年产的7212,应该是无霍尔的,用着感觉速度线性不好,一档也太大力,小螺丝打滑丝,不过力真的大,调低速度,用16MM的支罗钻头钻的抽屉锁孔,一口气钻好。

楼主:
论坛推荐说12V电钻有感国产首选72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心情不好的时候,拿出来听听呻吟

对对对。喜欢得很。感觉价格便宜

网友:
晚上关灯,转一转,有刷的会有火花吧

网友:
猜的不错的话:拆电池应该是揭开标签撬下面的卡口。

网友D:
7212都是无刷,三星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7212都是无刷,三星电池

三星2000MA电芯?那可以可以。

网友:
有感的7212带载启动很给力,同心度也不错,个人感觉比WU130强。电池的话你撕开下面的贴纸,会看到两个钩,把钩一掰就可以拆开了。其实也不需要拆,锐奇的12V直插电池,2019年及以前的都是三星20R电芯。2020年因为疫情,国外电池产量缩紧,再加上新能源汽车继续扩张,像三星LG松下什么的都把产能更多地分配到了汽车用电芯上了,像电动工具用的这类电芯,开始限量供应了,国内还能拿到进口芯的只剩泉峰和创科了。所以从2020年开始,锐奇的12V直插电池都换成了天鹏电芯。不过这个也不需要担心,我做过多种国产动力芯的测试,和三星20R、25R什么的性能差不多,像东磁和天臣的性能甚至还要比三星更好一点,所以说不需要纠结是进口还是国产。

网友:
楼主买的是生产时间比较靠前的7212-20B,我买的是2019年产的20B,应该是和20C用的同一个外壳,带有防尘网的。

网友(2021-12-23):
麻烦给个连接

网友(2022-09-30):
引用 网友A:
2016年的,有点老了。

我也是16的,开关不灵买了个新的开关准备换,哪知道现在没有老款的开惯了,不匹配。

网友:
我有个2017年11月份的,非常好

网友:
2020年以前的是经典,之后就。。。。。。。。。

网友:
忍住!忍住!忍住!忍住!

网友:
用起来不错,锐奇7212无刷我有两把,6212有刷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