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冰箱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楼主(2021-06-02):
冰箱挂了,不启动,有金属敲击声。之前被坑爹捅了两个洞,我感觉用热熔胶补的效果还不错。

虽然用了17年,但看参数对相市面上同类冰箱各方面都占优,光重量就多20公斤,冷媒也要多33%。

网友:
敲击声估计是压缩机坏了,换卡萨帝的吧。卡萨帝冰箱,你值得拥有。

网友:
17年可以了,现在的能耗标准改了,比原来的标准更接近实际,是标出来数值大一些。。。

网友:
以前的东西实在,感觉换压缩机还是合算

网友:
三旋臂弹簧的其中一根断了,你可以尝试垫高压缩机的某个位置来看是否能改善,但不能垫太高,否则主轴抽不到油会卡死,能凑合就凑合,不能凑合只能修,找人修挺贵但肯定比买一个划算!!!

网友:
换新的找我,JD代购到家...

网友:
换新吧,换压缩机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没啥价值了,年数这么长,本都算赚回来了

网友A:
启动金属撞击声,肯定是压机减震弹簧断,或者是脱落,17年了,没必要修了,(前期压机大多是三根弹簧吊装,后期的大多是四根弹簧托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金属撞击声,肯定是压机减震弹簧断,或者是脱落,17年了,没必要修了,(前期压机大多是三根弹簧吊装,后期的 ...

我开始还以为是铜管的,还想修修,没想到铁管的,直接废品收购。

网友:
冷凝器大多为铁管,蒸发器大多是铝管,我觉得冰箱用10年就好换了,期限太长能效比,保温等方面都不好了!

网友B:
看蒸发器和冷凝器是不是铜管   是铜管就换个压缩机,毕竟铜管耐用啊。新买冰箱100%都不是铜管,用个七八年铁管就烂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蒸发器和冷凝器是不是铜管   是铜管就换个压缩机,毕竟铜管耐用啊。新买冰箱100%都不是铜管,用个七八年 ...

蒸发器是铝管,冷凝器有弱磁性。

网友:
以前买的伊莱克斯,压缩机没坏门封条烂掉了,结果很意外,京东以旧换新,买了个奥马四开门,换了60块钱。买冷饮没几根,冷饮雪糕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