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KVM的视频信号差

楼主(2021-06-02):
KVM(键/鼠/视频) 2路切换器。(PS/2、VGA型)
K和M正常,但是VGA显示不正常:屏幕颜色不均、波纹、闪、抖。
去掉KVM,单机直连,屏幕一切正常。

试了两款KVM(高、低档)、两款VGA线(高、低档),故障依旧。

1、请问有使用KVM,显示(VGA型)正常的网友吗?型号?
2、有这种产品吗:KM(键/鼠) 切换器,不带V。

网友:
USB很简单,弄个hub,接一个双刀双掷开关,把两条数据线切换开连两个主机就好了,电源接一个就可以。
vga都什么年代了还,现在的显示器不是都支持多个hdmi和dp嘛,它自己就可以切换信号输入

网友:
1、有,我以前用的杂牌kvm,牌子忘了,usb+vga,正常使用,缺点是不如dvi清晰,偶尔屏幕有抖动。
2、有,请向淘宝大神求助……

网友:
我也用过kvm,觉得有一个显示器的显示老是很别扭,就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