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洞洞板自制三肯管功放

楼主(2021-06-02):
继上一次八达电路成功后,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肯定。于是在六一儿童节,别的小朋友还在过节的时候,我又做了一个分立功放

这次功放用的是三肯大管,而且把整流滤波,喇叭保护电路集合到了一起

这是功放部分电路图

在六一前一天晚上大致把布局给确定下来
第2天早晨7:30开工

红宝石滤波电容搞上

在第一个声道做完测试的时候出了点问题,图中本来应该是0.45伏的地方,我测量却是电源电压,慌的一匹,因为以前做电路的时候先调好工作状态,再把大管装上,这次也保留了以前的习惯,结果这个故障查了快两个小时,耽误了我好长时间。最后才发现这个电路是功率及反馈,要把大管装上才能形成闭环回路
最后心一横,找了对炮灰管装上去试一试,没想到一切正常了。测试没问题之后开始做,另一个声道。

下午两三点才把两个声道的做完,人都要累死,就中午吃了顿饭,一直在做

继续装上一队炮灰管测试另一个声道

装上音频耦合电容

再加上喇叭保护电路(24 V欧姆龙继电器)

最后再装上三肯大管

测试一切都没问题,继电器正常吸合,功放正常出声音

这是板子背面

最后把静态电流调到了100毫安,听了十几分钟后散热微微发烫,音质也很不错,很喜欢,没有辜负我

弄好这所有的,已经是晚上23:30了,据早晨弄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了,最后谢谢各位的支持和鼓励

网友A:
看着累,免费打个板不好么?还省个洞洞板钱。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膜拜中

网友:
这个看着就很用心

网友B:
死了多少脑细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累,免费打个板不好么?还省个洞洞板钱。

不喜欢PCB,洞洞板做着才有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了多少脑细胞?

一大半吧,哈哈哈

网友:
自从学会画板,我再也没有用过洞洞板,照电路图画基本不会错,画错了也就损失5块钱而已,洞洞板太折腾人了。

网友:
佩服,这布局,这走线得琢磨好久

网友C:
这个做的也太好看了 请问管子怎么配对 还有一些厂家停产的老管子哪里买

网友:
我十天都未必能做得出来。

网友D:
厉害,洞洞板的锡走线是怎么焊得这么工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的也太好看了 请问管子怎么配对 还有一些厂家停产的老管子哪里买

这个大管是从一个厂机上面拆下来的,然后关于一些停产的管子,你可以从闲鱼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洞洞板的锡走线是怎么焊得这么工整的

做多就行了

网友:
做得工整,好有感觉的背面,楼主太有情怀。

网友:
背面很奈斯,做的很用心

网友:
这得用半卷焊丝吧,

网友:
曾经成功用洞洞板做过850和比850复杂点的单差分电路,布线比你的差得多。

网友:
没有用软件先把元件布局一下,就直接开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