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款小熊电热饭盒

楼主(2021-06-02):
狗东自营99,我妈一直用来煮饭一个人吃刚好。没坏,就是进水了,我拿出来擦干就行了。结构超简单,一个270w的ptc加热板,就是小焊台一毛样的,里面要加水才能用。ptc上面一圈白色半透明橡胶券用来密封。从正面看是一个黑色生铁一样的东西,我妈用久了都锈了,可能是垫在焊台上防止铝中毒。
电流从插座进来,首先经过一个温控器,防干烧,接着直接接12*6的开关到焊台。2边2个指示灯,一个接电源正负极,常量,还有一个接开关后正负极,工作就亮。3个大电阻,直接接在开关后的正负极,没有串任何东西,是给主板加热用的,看来这玩意经常进水要把它烤干。

网友:
构造挺简单的,ptc寿命应该很长

网友A:
就一个PTC加热,99大洋,太贵了。。。。。

网友:
樣子不错,东西感觉一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PTC加热,99大洋,太贵了。。。。。

看起来是电饭煲,其实它是拆焊台.....

网友:
佩服,国货真是什么都敢做,现在电器都不要CCC认证了????

网友C:
这个好像不是煮饭的吧?应该是保温用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电饭煲,其实它是拆焊台.....

问题是,这PTC估计就120度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这PTC估计就120度不到。

还120度呢,保温用不着那么高温度,50度左右差不多了,关键在于串的哪个保温开关……

网友:
同款!!学到了,以后有故障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PTC加热,99大洋,太贵了。。。。。

主要是周边和模具,批量成本肯定低,但自己也没法做,确实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不是煮饭的吧?应该是保温用的吧?

设计是用来保温的,但是可以用来煮饭。下面放水靠蒸汽把瓷碗里的饭加热,烧水也得快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120度呢,保温用不着那么高温度,50度左右差不多了,关键在于串的哪个保温开关…… ...

应该就是普通的ptc焊台,250度的,这个功率基本都是一样的设计,想把温度做高或者低都不容易。哪个开关估计是100度往上,靠底下烧开水加热瓷碗。也可以少量煮饭的。

网友:
之前煮过一次水蒸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