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新问题求解决)求助,4贴9DDJ的2246EN卡开失败提示Download MPISP Fail(36)

楼主(2021-06-02):
新问题在一楼的下面部分,请大佬帮忙,谢谢。

求助,4贴9DDJ的2246EN卡开失败提示Download MPISP Fail(36),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解惑,谢谢~!!!

新问题来了,
问题一:上了土狗后开卡,240G容量只开了176G,坏块6个,速度读取490+写入440+。

问题二:我想着容量不足是不是坏块很多,就跑了个RDT,没跑完三个灯全部亮了。取下来重新开卡,就无法开卡了,显示多个失败信息:Chk PreTest Fail(31) /0x26, Runtime/RDT Too Much Bad!, See Log file
请看图

跑RDT会跑坏掉??请问怎么才能挽救,多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加土狗电阻,1K~10K欧

网友B:
原装盘的话指定一下盘容量开卡/自己做的话土狗 R23 R46

网友C:
toggle没加跳线吧,直接一坨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盘的话指定一下盘容量开卡/自己做的话土狗 R23 R46

多谢,我去找找这两个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ggle没加跳线吧,直接一坨锡就行

多谢,我去找找土狗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土狗电阻,1K~10K欧

多谢,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土狗电阻,1K~10K欧

开卡成功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土狗电阻,1K~10K欧

大佬,开卡坏块8个,请看看容量不对,怎么办~

楼主:
求大佬帮忙,谢谢。

网友:
手动设置容量256或者240g看能不能开出来

网友(2023-05-31):
这帖子解决了我的问题,七彩虹8贴板子改EN后,8贴9DDK,死活卡在刷入固件那里。
从废板子补了一个电阻,马上就开卡通过了,太感谢了。

接下来还要补上以为没有清空的4块闪存,还要忙碌一会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