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kingston SSD 开卡 获取Flash ID失败

楼主(2021-06-02):
kingston SSD  NOW 200 V+

获取Flash ID失败
2: SandForce{200026BB}
Please select drive number:2
Drive: 2(USB)
Drive: 2(USB)
Model: SandForce{200026BB}
Fw   : 20DABBR0
Size : 0 MB
--- SandForce specific ---
Signature   : 0-0-
HW Revision : 00000000

Try to unlock the drive (default)...
Check unlock state...
Unlock failed! Please forced select unlock key. Possible this ssd not support.
Smart data checksum error!

SSD 主控

SandForce SF-2281VB1-SDC
EHP37U03
1237 TAIWAN

芯片信息

TOSHIBA LT3605
TAIWAN 12529AE 4
TC58NVG6D2HTA00

用配置ID
22403
27100
开卡都失败

想请问一下,这个Flash ID该怎么获取,还有查询的配置ID为什么在开卡时显示出来的磁盘容量不一致,

网友A:
直接用金士顿的编号去查ID啊 颗粒上不是标的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金士顿的编号去查ID啊 颗粒上不是标的有么

感谢你的回复,

只通过这个编号查询到的config ID在开卡时,显示查找到的固件大小是64G的,而实际这块SSD是120G的,所以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