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福禄克分流器

楼主(2021-06-02):
分享个福禄克分流器的图片
1A,0.8V

网友A:
原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样的。。。。。

我第一次看到也有"原来是这样的"感觉,之前只看照片没有节曾经以为笼状的结构是电阻体,拿到实物发现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800豪欧的电阻而用12个并联得到?这样散热更好还是受温度影响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800豪欧的电阻而用12个并联得到?这样散热更好还是受温度影响更小? ...

散热,精度,带宽,成本,工艺,各方面平衡的产物

网友:
做的好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看到也有"原来是这样的"感觉,之前只看照片没有节曾经以为笼状的结构是电阻体,拿到实物发现和想 ...

我怎么看不到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