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水贴:一个铁壳钻几个洞

楼主(2021-06-02):
⊙∀⊙!水一水没事吧

近几天想找一个tl494/7500电源改可调,一直没找到。
所以先用一个atx电源加可调模块儿先顶着。

5v

12v

3.3v
因为实在没啥好说的。
凑个字数,把钻头也晒一晒

差不多了吧
还有26块钱买的易博角磨机,下次水贴再说

网友A:
这不是电脑电源的铁壳吗 怎么还铝壳呢   上面因为手汗导致很多指纹 和边缘锈蚀

网友B:
最高12V,加的什么模块?电源用铝壳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高12V,加的什么模块?电源用铝壳不错

台式电脑内用的电源,本就有12,5,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电脑电源的铁壳吗 怎么还铝壳呢   上面因为手汗导致很多指纹 和边缘锈蚀 ...

手汗和电源灰

网友:
有故事的电源,改前吹下灰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电脑电源的铁壳吗 怎么还铝壳呢   上面因为手汗导致很多指纹 和边缘锈蚀 ...

是的,因为做梦都想有个铝壳功放,所以下意识就写了铝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