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5电路无法调到8伏以下?

楼主(2021-06-03):
一块24伏的定压电源板,修好后试机正常。
每一块板都想改可调是我的梦想,于是开始改了。加了12伏的辅助电源后,直接在24伏正极与TL431的控制极接了个25K的电位器,输出 电压从24伏跌到18伏,正常。但问题来了,旋转电位器后,电压低到8伏以后就死活下不来了。整整试了一整天居然搞不定,太丢人了。这么简单的电路,画个图又花了半天,还错了好几回,最终还是没办法,发贴求助了。PCB图上的电阻值有几个错的改不了别看哦。元件位置没错。

与电压调节无关的元件没画。3842芯片的1脚与8脚之间的1K电阻换成3.9K时电压可调至6.4伏,再也下不来了!
还有一个奇怪之处,两只MOS管一只是3842直驱的,一只是通过变压器驱动的,晕!

楼主:
3845芯片3脚的1K电阻相当于接地的。1815的放大倍数用万用表测量过了480倍。

网友A:
”画个图又花了半天,还错了好几回”

现在这个图貌似也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图又花了半天,还错了好几回”

现在这个图貌似也是错误的。

其实这个图怎么看着像是输出短路保护电路呢?但其它元件没发现有可以保持8伏以上电压的元件呀?

网友B:
看你板上好象还有个817光耦,是控制的1脚吧,这部份电路及光耦的前级画出来看看。
你上面图上的光耦和1815的接法看不明白,要说短路保护到是有点象的。3脚是芯片内的电流控制端,电压越高,输出应该是越小。
2脚接地了,是切除了误差放大器的负相输入,直接对误差放大器的输出(1脚)控制也是可以达到调节脉宽的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图怎么看着像是输出短路保护电路呢?但其它元件没发现有可以保持8伏以上电压的元件呀? ...

手上有几个凯瑞KR-200-5电源,3845双管正激,内部使用了3个817光耦,感觉有些特别,特画图分析:一个为过呀保护;一个为短路保护;一个为稳压(与431串联)。

你图片上传少了,多放几张上来看看。

网友:
这是过流超压保护部分,非调压

网友C:
电压差距太大了,调低电压是开关管导通时间太短超越了设计范围。

以上是我猜的,改一下变压器次级匝数,应该会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板上好象还有个817光耦,是控制的1脚吧,这部份电路及光耦的前级画出来看看。
你上面图上的光耦和1815 ...

是有两个光耦的,这个没发图的光耦与431结合调电压,太过于普通就没上传,现在上传了。

功率MOS    13N50主变换部分也有点不一般。

网友D:
也许是输出部分的反馈电路要改一下
看看光耦的输入电阻,最好电路抄下来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几个凯瑞KR-200-5电源,3845双管正激,内部使用了3个817光耦,感觉有些特别,特画图分析:一个为过 ...

你的板子也拍照分享下嘛,也可以交流经验呀。

网友E:
唉 一塌糊涂,要能调下来才叫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是输出部分的反馈电路要改一下
看看光耦的输入电阻,最好电路抄下来大家看看 ...

果然是坛友力量大呀,刚刚有人说反馈元件,果然发现了问题。把光耦连24伏正极的1.5K电阻并联一个1K电阻后电压就下来了。

一直在那个应该是输出短路保护电路上折腾,跑错方向了。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 一塌糊涂,要能调下来才叫怪。。。。。

为什么呢?
难道我就命该如此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几个凯瑞KR-200-5电源,3845双管正激,内部使用了3个817光耦,感觉有些特别,特画图分析:一个为过 ...

把这个凯瑞的电路图和实物图发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可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差距太大了,调低电压是开关管导通时间太短超越了设计范围。

以上是我猜的,改一下变压器次级匝数,应 ...

问题已解决,是光耦限流电阻过大的原因。原来是1.5K,现在470欧姆,最低4.1伏了。

网友G:
听说要0v起调,3845需要独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听说要0v起调,3845需要独立供电

3845类的0伏可调要两个辅助电源,还要加358电压电流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把这个凯瑞的电路图和实物图发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可好,谢谢

抱歉!没有完整的电路图,当时也只草草画了3个光耦部分,而且现在找不到了。刚刚拍了些图片,你看看能不能抄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没有完整的电路图,当时也只草草画了3个光耦部分,而且现在找不到了。刚刚拍了些图片,你看看能不 ...

谢谢,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