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英集芯科技IP5318系列充电宝电路如何设定充电电流?

楼主(2021-06-03):
手上有还几片英集芯科技的充电宝电路,有IP5328(最大充电电流5A),IP5318(4.8A),IP5310(3A), IP5306(2A)
该公司的充电宝电路和别的公司充电宝不一样,别家的都是由检测脚上的取样电阻来设定的。他家的在文档里面说是“自适应充电电流”,
实际接上电池,充电电流只有1.29-1.89A,远远达不到其参数上标注的3-5A的最大充电电流,那他们所谓的“自适应充电电流”
到底是怎么判断用多大电流充电呢?

IP5318

IP5310

为了测试电路如何“自适应充电电流”,我选了一片12A容量的锂电池,电池电压3.85V

IP5318实际充电电流只有1.29A,其参数最大充电电流是是4.8a

IP5328

IP5328实际充电电流1.57A,其参数最大充电电流是5A

IP5310充电电流达到1.89A,其参数最大充电电流是3A

网友A:
5V4A早就把充电头拖死了。。5318需要用MTK PE的输入才有大电流的。。。而且这个是开关降压手册里写了自适应电流,电流上不去有很多原因 有5V压降,也有电池内阻检测过高,限制电流,不是随便一插就跑4A,
还有就是人家说的是电池端电流,不是输入端电流。。。
5312 5316 5318 5328我都有,5312 5316 5V最大2A单口输入,5318 5328最大5V2.8A单口输入,
再一个这是开关降压,不是线性降压,5V2A输入时,降压效率95%左右,假如此时电池端电压为3.4V时电流约等于(5V x 2A)x 0.95= 9.5W,9.5W÷3.4V=2.794A电流,你表面看电流是2A,实际电池端电流是2.8A了、
如果是快充9V2A输入,降压效率93%左右,假如此时电压电压为3.85V时,电池端电流约等于(9V x 2A)x 0.93=16.74W,16.74W÷3.85V=4.348A电流、如果电池电压为3.4V时电流等于16.74W÷3.4V=4.923A电流,满足电池端5A电流充电
开关降压要这样算才对,不是线性降压的输入=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4A早就把充电头拖死了。。5318需要用MTK PE的输入才有大电流的。。。而且这个是开关降压手册里写了自适应 ...

明天我用稳压电源和电流表再测试看看

网友:
2楼说的不错,buck 不是线性,不能按线性理解,另外能把那两根小细线换粗一些吗,有它电流别想上去

网友:
低内阻电池,快冲输入。就你连电池那2条线,4A是别指望了,内阻提升了不止0.1欧把

网友B:
你用直流源5.3V 5A去冲 保证可以到5A左右。

网友:
1,你线太细,还用的夹子。自适应是根据内阻来的。
2,文档的电流指的是电池端输入电流。你却用的芯片输入电流去对比,这是错误的。电压是不一样的,功率差远了。

网友:
参数强大,发热是不是也大

网友:
2楼的科普很有用,学到了!

网友:
想做电瓶车 锂电池平衡充是吧, 直接输入12v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直流源5.3V 5A去冲 保证可以到5A左右。

到不了的别想了,5318输入5A那么电池端输出得7-8A,这种上下管内置的IC承受不了那么大电流的、
提高充电电流有以下几种方法:
1.把导线换粗,至少18AWG的线材,直接焊,不要用夹子会增加接触电阻
2.把充电头的D+ D- 短路
3.使用输出电压空载5.2V+,带线损补偿的充电头,比如乐视EQ-24ACN,EQ-24BCN,
我知道的英集芯/智融/卓芯微芯片都有个特点 电流是慢慢上去的,当电压拉低到5V左右 电流就不会上升了、
如果空载电压5.1V且不带线损补偿的充电头基本是5V1A左右、
而用乐视24W空载5.2V带线损补偿的,电流能到5.28V 2.45A

网友:
直接9v输入,电池端可靠连接,可以到4.8a,没有问题的,5318支持5-12v输入,可以配合qc诱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