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同一个flash读到不同的ID?

楼主(2021-06-03):
有一片sandisk的60524-1T00,ch1读出来的flash id 和其余3个不同。请问正常么?
主控板是2263XT. 顺便请问这个参数怎么设置?flashdb里没有。Flash id  47,4B,9A,B3,7E,63

网友:
没焊接好或者颗粒有问题!id不一样肯定不正常的

楼主:
好像不是没焊好,我加了另一片上去,两片都是这样的。。。两片都没焊好的概率是不是有点低等下换块板试试

网友:
闪迪的是不是有锁颗粒会这样呢,我也见过一个160G,在CH1的一个显示不一样,其他都一样,主控是2258Xt.

网友:
主控虚焊吧,加焊下主控试试

网友:
同意5楼,2个颗粒一样的情况,那就得找找主控的原因了

网友:
不用想 这就是主控虚焊/前面搞过2个创见512G的8贴2263XT就是这情况

网友:
要么是颗粒炸了,要么是主控虚焊,我在63xt上就遇到过这个问题,也是闪迪,8片炸了一片

楼主:
加焊主控之后id一样了,多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