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推荐一下有记忆功能的空调

楼主(2021-06-03):
比如说空调的风向记忆功能  谢谢

网友:
这个还真给难住了

网友:
3p格力:KFR-72LW/72520LA1-N2 JY01,简称:蓝精灵 系列。

网友:
我家里的奥克斯一匹定频空諵就有风向记忆。

网友:
现在都是互联网的空调了,如美的智弧系统等,都有开机记忆和设置功能,而且可以手机控制。

网友A:
用了多年多个牌子的空调,都是开机默认风向,特别是半夜开机,还要摸黑去调风向,更甚至,有些空调制热还要等吹风了才能调风向,这样很容易被冷风吹一下。
直到后来买的三零电机YG系列,就有风向记忆,在遥控器上设置好上下风向和左右风向,开机即自动按设定风向吹风,此后才感觉到好空调并不一定是效果好,而是人性好。
所以下次买空调,还是三零电机,不考虑其他品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多年多个牌子的空调,都是开机默认风向,特别是半夜开机,还要摸黑去调风向,更甚至,有些空调制热还要 ...

这就是情怀吧!虽然现在3000多的大液晶效果好很多,可还是觉得当年10000多的画王更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多年多个牌子的空调,都是开机默认风向,特别是半夜开机,还要摸黑去调风向,更甚至,有些空调制热还要 ...

请问 :你说的后来,指的是哪一年?

网友:
用遥控器开机不都带记忆吗?

网友:
买个风向导流的玩意,网上有卖的,,直接 自动空调,,变手动空调

网友:
我记得支持app控制的空调,可以自定义一个开机设置,就是风向风速等等,

网友:
先看标题和拆解没有半点关系,然后再看楼主名字,锂电,就知道这是一水贴而已,大家别认真,如有兴趣可以点开楼主发的主题一一拜读就知道,定期出来刷存在感,为什么他这个贴能在这个区审核通过

网友:
有风向调节的空调,,用原装遥控器开机都是开机就保持关机时的风向的啊

网友:
华凌n8he1 支持手机遥控

网友:
格力,因为空调对床,所以手动调导风板到最上面,每次开机自动就再最上位置,不用再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你说的后来,指的是哪一年?

2013年,在那之前没有见过能遥控器调节左右风向的挂机空调,然后2013年买的三零电机,可以上下调节风向,可以左右调节风向,而且遥控器调好开机就按设定风向,觉得真是太爽了。
此后单位又买过不少品牌的空调,仍然没有见过能左右调节风向的挂机,其实不是大家不需要这功能,而是厂家以为大家不需要这功能。

网友:
宿舍在用,2015年,有左右上下风控制及记忆功能,现在的机器应该不会比以前还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