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很好奇:公交门禁卡放在无线充电器上,会损坏吗?

楼主(2021-06-03):
最近手机准备上无线充电器,手机壳后放了一个门禁卡,突然想到这个问题,门禁卡应该会损坏吧?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做过实验?

补充内容 (2021-6-17 11:10):
我已经测试过了,一般来说,无线充线圈在手机后背中间,门禁贴放在手机下部,手机可以正常充电,门禁卡也没坏

网友A:
协议不对,单独放不会启动,和手机一起就不知道了!!!
无线冲要符合QI协议规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不对,单独放不会启动,和手机一起就不知道了!!!
无线冲要符合QI协议规范的!! ...

谢谢!和手机放在一起,那就是有可能会损坏,无线充电器启动后,会发出类似磁场一类的,门禁卡会接收到,尽管不起作用,但这个电压有可能会超过门禁卡芯片耐受。

网友B:
如同电猫直接插在市电上不会损坏一样,高低压,大小电流都可以方便的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同电猫直接插在市电上不会损坏一样,高低压,大小电流都可以方便的隔离。 ...

这个跟电猫还不一样,公交卡线圈类似一个变压器的次级,如果输出电压过大,会损坏公交卡芯片的
,当然,没做过实验,这个电压究竟有多大,也不好说

网友:
同时带nfc和无线充电的手机应该不会坏啊,什么原理?

网友C:
公交卡这些射频卡,跟充电协议没有任何关系,只要有电磁波,就会在线圈里产生电压,电压驱动芯片工作,如果电磁波过大,电压过高必定会烧坏芯片。至于无线充电,应该也是先发出电磁波,激活被充电设备,然后协议握手,确定电磁波的功率,但是如果就是第一次发出的电磁波功率过大,就能烧坏芯片。
可以参考多年前的搞笑贴,微波炉充公交卡,帖子说能充进钱,然后很多人尝试,结果卡烧了。

网友:
有可能会,感应出的电压足够高的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公交卡这些射频卡,跟充电协议没有任何关系,只要有电磁波,就会在线圈里产生电压,电压驱动芯片工作,如果 ...

我曾经放进去铝塑封膜包装的扒鸡进微波炉,距离贴近时候直接跟微波炉内壁打火了,大功率下产生的电荷少说也得几万伏,这还不是回路的情况下。后来没有油漆修补,我就打火损坏油漆的地方涂了些指甲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放进去铝塑封膜包装的扒鸡进微波炉,距离贴近时候直接跟微波炉内壁打火了,大功率下产生的电荷少说 ...

微波炉应该没有握手协议,直接输出的吧。

网友(2025-05-02):
三星小屏手机无线充和NFC集成一起,感觉NFC功能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