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正泰 ZTY0108A自动量程万能表拆解

楼主(2021-06-03):
最近公司购买了一台正泰 ZTY0108A自动量程万能表,要250多块,自动量程。拿起来轻轻的,感觉不值这个价格,拆解看看,大家帮忙看看电路板电子元件怎么样?

网友:
没有拨盘这点我喜欢。

网友A:
我觉的三节电池,电路板喷锡工艺,电路板上有飞线都是我不买它的理由。

网友:
福仪19S,贴牌的

网友:
真的不值这个高价,的确是贴牌货色了

网友:
福仪代工的吧,

网友:
回扣120,呵呵呵

网友:
都没有牛屎

网友:
你公司的采购吃水有点深啊

网友:
C5那里是一根原厂飞线?

网友:
优利德61e在小黄鱼才254元啊!广州发货

网友:
一个贴牌货 正泰有点飘啊

楼主:
这个是在淘宝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三节电池,电路板喷锡工艺,电路板上有飞线都是我不买它的理由。

比起9V叠层电池的   我感觉干电池的方便很多  我的7k多的福禄克也是干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起9V叠层电池的   我感觉干电池的方便很多  我的7k多的福禄克也是干电池 ...

一般都是两节电池,三节就感觉不舒服。

网友:
这价格有好多可以选择

网友:
请叫它万用表

网友:
二极管和通断竟然两个孔

网友:
自己买应该花不了那么多钱吧

网友:
电池的不是挺好吗?9V电池那个换和买都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