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高手:手头胜利DT930F,有四档显示异常,其余各档正常,怎样维...

楼主(2021-06-03):
(图片)

网友A:
建议拆开清理一下导电胶
还有就是焊盘也清理一下,可能哪里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拆开清理一下导电胶
还有就是焊盘也清理一下,可能哪里连上了

按你的建议,液晶屏、导电橡胶、刀盘、簧片清理一遍,问题没有解决。谢谢 !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haiywNhb70tdvd7KWyRmA
提取码:ahcf

看来是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我分享点资料吧,也就是电路图,芯片资料,打磨资料,仅供参考

网友A:
我有一个同款的表,是我目前的主力万用表之一
基本什么都一样的,如果有什么要测量的,可以找我,我帮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同款的表,是我目前的主力万用表之一
基本什么都一样的,如果有什么要测量的,可以找我,我帮你参 ...

非常感谢!资料已收藏,有时间认真学习。

网友(2023-04-18):
应该是哪里漏电了,我有一个偶尔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