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便宜高通四核wifi6路由器——移动ax18

楼主(2021-06-03):
闲着没事发个帖,晒一晒图,如果你要找最便宜的高通wifi6路由器,那么我推荐这款移动ax18,实测无锁全网通,配置方面很不错,ax1800,高通ipq6000,内存128+256M,5g独立功放,信号中规中矩,小户型一台足够,大户型适合多台mesh组网。

这机子最大亮点是处理器为四核1.2g,并且是12纳米,也是目前最先进工艺,很强大发热也更小,高通平台一如既往稳定,外观看起来很平凡,像鹅卵石,时间久了觉得很耐看,特别适合居家使用。

同配置还有红米ax5,360v6等等,其他测速什么的,懒得跑了,wifi6时代,评测普通单机意义不是很大,多台mesh组网,哪怕你家才百来个平方都可以用两台,实现全屋无死角覆盖高速上网才是重点,价格很实惠,看上了随便入。

运营商定制机包装盒,大部分都类似这种盒子

电源网线说明书这些配件都有

外观挺耐看的,很适合居家使用

四个千兆端口,还有个mesh按键

配置还是不错滴

想看拆机图的
点击这里

网友A:
好奇问一句 有其他固件刷机吗?不想用移动的固件

网友B:
路由器交流上测试 说这货速度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问一句 有其他固件刷机吗?不想用移动的固件

暂时不清楚,如果能刷机那就太棒了

网友C:
我也有一台,发热很大.
功能少的可怜,限速限MAC等等的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交流上测试 说这货速度很差。

他测得是楼下d点,很远了,我是平层商品房,信号ok,这货5g有独立功放,专门为多台mesh组网准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发热很大.
功能少的可怜,限速限MAC等等的是没有的

发热不大啊,在华为ax3pro面前一切都是浮云,运营商定制机固件都差不多,不适合折腾,只适合安安静静的放在那上网,再说,普通家用根本不需要限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热不大啊,在华为ax3pro面前一切都是浮云,运营商定制机固件都差不多,不适合折腾,只适合安安静静的放 ...

发热不大不可能,以前看过天邑那什么602无线都集成到CPU,这无线都另外多了两颗芯片。另外fem 125毫瓦比没有强不了多少。再一个好像你说样子好看,那拆机我早都看过当时第一印象是什么年代了还在出这种,10年前tp的路由器这种造型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热不大不可能,以前看过天邑那什么602无线都集成到CPU,这无线都另外多了两颗芯片。另外fem 125毫瓦比 ...

发热真不大,如果你用过华为ax3pro或者k3就知道了,没有测温仪该怎么给你解释呢,手放在外壳上是热的,但绝不是高温,属于正常范围,至于外观,只说耐看,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吧。

网友:
适合小白用,挂机的还是等第三方固件出来在买吧

网友:
楼主能否对网络信号做个评测啊?对比acwifi的结果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热不大不可能,以前看过天邑那什么602无线都集成到CPU,这无线都另外多了两颗芯片。另外fem 125毫瓦比 ...

同感,这款外观,还不如@海大虾 ,昨天如图这6

网友:
评测里5g信号很差

网友E:
这个路由器得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路由器得多少钱?

现在四五十元一台,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