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一个2P2电子管单灯收音机 用透明2P3收音机壳

楼主(2021-06-03):
做一个2P2电子管单灯收音机板 用2P3收音机壳,喜欢玩电子管的交流一下。

没有玩过电子管,见到前辈的电路和小机器
忍不住想做一个2P2电子管单灯收音机,使用2P3机壳,
机壳比较小,安排进去还是比较紧凑的。
前辈的电路:

按电路图画的板子:

元件齐了,装机,太紧凑,过程艰辛啊。
透明2P3机壳,电子管底部加红灯,机器看着还是比较漂亮的

通电试机,仅能加外置功放收听本地强台,声音也不大。
观赏价值大于使用价值,还需进一步改进。请各位高手交流指导。

网友A:
厉害了,话说两节五号电池能用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话说两节五号电池能用多久啊

是一节1.5V电池和9V电池,两个电流都不是很大。
有人实验,正常使用频率和时间下,两个电池都能用一个月左右。

网友:
好佩服这些设计的人

网友B:
关键是现在不像以前了,中波台都关闭了,你这个电路收不到几个台。并且还只能接收中波。

网友C:
真正的DIYER只要能收到一个台都会觉得D得很爽。
1.5V能否用XC6206 1.5V的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现在不像以前了,中波台都关闭了,你这个电路收不到几个台。并且还只能接收中波。 ...

是,暂时只收到2个,还需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正的DIYER只要能收到一个台都会觉得D得很爽。
1.5V能否用XC6206 1.5V的代替? ...

就是说,芯片降压1.5V,省一个5号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芯片降压1.5V,省一个5号电池?

是的。9V电池用锂电,应该待机能更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芯片降压1.5V,省一个5号电池?

我错了,刚才看了一下数据文档,XC6206最高输入电压是8V。AMS1117 不知道能否接受。

网友:
我觉得L2应该单独分开挠制比较好些,便于调整再生反馈相位和大小。如果楼主调节R2没有听到临界嚣叫声的话那就没有达到电路图接收机的性能要求,还需要调整一下。

网友:
接收灵敏度不高检查一下再生反馈是否起作用,如果没有点正反馈那接收效果就差多了,我小时候安装过。另外我没有见过用电源变压器作为音频耦合又兼作高频扼流圈使用的,觉得它分布电容太大了,不如直接串联一个小高频扼流圈来得爽快。

网友:
做的很漂亮,优化一下用透明薄膜扬声器提高高压会响一些,电流很小的,一节锂电上下都够了

楼主(2021-08-30):
2P2两灯实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