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技嘉主板坏了,黑屏开不了机

楼主(2021-06-03):
闲鱼买了块技嘉主板,双bios主板

后来才发现断电后保存不了时间,回归出厂时间。换新电池也不行。如果电脑关机后不关插排不断电,则能保存时间。
不想折腾将就用
结果电脑用着用着突然黑屏重启,显示bios检查失败,接着刚进系统就黑屏。
现在是按开机键后黑屏,键盘灯不亮,cpu风扇一直转,开不了机,长按电源键也关不了机。

还有救么?最大可能是什么问题・_・?

网友:
瞎猜一个superio芯片周围有问题 bios电池的二极管周围也不对感觉

网友:
把主BIOS拔了,把备用BIOS换主bios位置上再试试。

网友:
技嘉的板子容易掉ROM,先刷一个试试,既然有备份就两个调换下看看,再不行的话检查下RTC电容,看你时间保存不了估计是电容有漏电了

网友:
用尖头镊子短路主bios芯片1脚和8脚,然后开机,开机以后松开镊子,主板会自动用备用bios芯片覆盖写入主bios

网友:
我的板子也是,不开机,诊断卡不跑码, 一直懒着折腾了

网友:
拒保嘉板子这辈子都不会碰。过保就烧桥,暗病不少,连块无名oem都不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了吧

┴┤・ω・)ノ  ┴┤・ω・)ノ

网友B:
咸鱼出给我吧,我喜欢折腾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出给我吧,我喜欢折腾坏板

我折腾一下再说,把备用bios换到主用位置看看

网友:
有小问题的板子我基本不碰,过不了多久就是大问题了。

网友:
这是南桥虚焊或者挂了,没有修的价值。

楼主:
好吧。
拆焊,把主备bios换了位置,开机,出现主bios什么什么,正在从备用bios恢复数据!
汗一个!刚把主备bios
调换,你这该死的技嘉居然又从烂主拷贝到好的备来?
还好完成拷贝后开机能进bios了,设置保存,重启。直接黑屏给你看,键盘灯不亮,cpu风扇一直转。长按关机键也无法关机。

放弃了

开始寻找新的二手板u套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
拆焊,把主备bios换了位置,开机,出现主bios什么什么,正在从备用bios恢复数据!
汗一个!刚把主备 ...

你需要什么主板?我有几块主板都是刷Bios搞好的,咸鱼便宜出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
拆焊,把主备bios换了位置,开机,出现主bios什么什么,正在从备用bios恢复数据!
汗一个!刚把主备 ...

这操作,够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