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米家落地扇1X改装电池方案分析

楼主(2021-06-03):
趁6.18,238元的价格下手了米家1X直流变频电风扇。试用了一下,确实安静。
现准备参照以下方案加装电池(加装电池保护板并联电池方案),请老铁帮忙分析一下是否可行

以下方案来自网络
------------------------------------------------------------------------------------------
米家落地扇1X改装电池
2019-08-11 19:01:53 6点赞 32收藏 15评论

闲来无事,改装了一个米家落地扇1X

放哪吹哪,非常的方便,居家旅行必备

以下是改装方法

首先拆开底座 拧开一圈的螺丝和中间的四个螺丝

注意了,拆开估计就没保修了,下手需谨慎

图中可以看见 上面空着的位置是原厂预留的电池安装位

右边黑色的盒子是12V直流电源 经过测量 实际输出为12.3V,额定电流1.67A

找来三节松下的18650电池 焊上保护板

这块保护板支持最大8a电流 有过充过放保护

考虑到1X的额定功率也就15W 12V时额定电流也就1.25A 妥妥够用了

保护板输出端、电源输出端、电机供电端并联

再用双面胶把电池固定好

图中可以观察到 电池盒四周有四个螺丝孔 有空打印个固定件螺丝拧上更完美

完事!

本次使用的18650是3000毫安时的,也就是3安时,3节串联之后,容量约为36瓦时

考虑到电源是12.3v,单节18650最大充到4.1V ,实际使用使用容量30瓦时左右,跟智米2S区别不大

而智米2s的额定功率据说是18W,大于1X的15W,理论上,使用时长应该差不多

如果使用三洋的18650GA,3500毫安时每节,则续航会更长

这种改装方式最为简单,充电时插上原装的充电线就行

----------------------------------------------------

疑虑:1.直接并联,如果在电池完全放电后,再插电源开机的情况下,原电流电源是否受得了。

2. 12.3V充电,平均每个电池只有4.1V,一直吃不饱,会不会一直在充电?

望群里大神指点一下!拜托!!

楼主:
这个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A:
这个里面的电源做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里面的电源做工很好。

这样并联电池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在线等

网友B:
直接并联,充电如何实现?至少加MOS隔离,选通吧,外接电源时,电池输出不通,经过充电板给电池充电(适当电流);无外接电源时,电池输出。

我手里有几个波士顿5000的电池,不知能不能放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并联,充电如何实现?至少加MOS隔离,选通吧,外接电源时,电池输出不通,经过充电板给电池充电(适当 ...

以上方案是外接电源就充电,无选通。直流电源最大输出1.67A,电池充电、放电全靠电池保护板控制。所以我一直有点疑虑。
里面空间很大,放4个18650电池很宽松。

网友C:
电池的充电电路怎么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的充电电路怎么搞呀

这个方案是直流电源12.3V,三节电池串联,平均每节4.1V,刚好充电

算了,我还是买个12V UPS模块靠谱。

网友D:
完全没电了直接冲电源会受不了,还是想办法加继电器切换吧。另外,电池没有配对过,那么需要“均衡板”。不然电池体质差一点的那个会很快报废的,特别是这些电池还是长期“吃不饱”。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场景,要加电池。会产生很多问题。原机肯定能边充边放的。
你改的话,需要加大电源,再加12V的充电板。电源很便宜,12V充电板可能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没电了直接冲电源会受不了,还是想办法加继电器切换吧。另外,电池没有配对过,那么需要“均衡板”。不 ...

感谢感谢你的建议,准备放弃这种方案。买了UPS板,还是采用传统方案靠谱。

网友E:
接个外接12v输入口,用12v锂电转电池去带动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个外接12v输入口,用12v锂电转电池去带动风扇

风扇自带12V直流电源,还用外接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风扇自带12V直流电源,还用外接什么呢?

外接电源接口,电池外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接电源接口,电池外置。

里面有现成的电池仓,还是有UPS电源板的方案比较美观方便。

网友:
我也有小米的风扇二台,当初也考虑过加装电池,也去淘宝找了配套的电池,后来一想,基本不会停电、又不需要抱着风扇走动,实在不需要加装电池,就放下了这个念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直接并联,充电如何实现?至少加MOS隔离,选通吧,外接电源时,电池输出不通,经过充电板给电池充电(适当 ...

您那都不是充电的。小心点。一冲就boom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那都不是充电的。小心点。一冲就boom

可能你不了解风靡一时的波士顿。

网友:
今天改了两台,一台1x和1台2,用了六个18650电池,三并两串的,一组的电池是3400ma的18650电池,一组的电池是2400ma的18650电池,用的24w的ups板,今天才改完还不知道电池能用多少时间。我把你们的12v电源给换了,一个换成了12v5a的,一个用的12v3a的,这样感觉才够用。

网友:
买个那些10来块的充电钻,把电池和保护板改到风扇上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