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里怎么装灯

楼主(2021-06-03):
小孩要写作业,不想用台灯,想在天花上面装。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环形节能灯,就是荧光灯管,想再装一个,不知道应该装什么,不知道哪位师傅能指点一下。

网友:
吊个线,装个白炽灯或者卤素灯

网友:
自己购买一个LED模组,一般18W以上替换原来灯管即可。几分钟就能搞好。

网友A:
我试过,不管功率多大,还是台灯比较实在,3W好点的灯泡就能把书照明。比头顶灯好的太多。

网友:
换掉节能灯,装LED灯板,孩子写作业的话最好用稍微偏暖光的4000K色温的,功率稍微需要大点(起码比5000K的所谓白光大30%),效果就好很好

网友:
我买 12元一根的 欧普T4灯管,2根对接
灯光其实越亮越好。 LED灯是没有频闪的,我用手机相机测试绝对没频闪。 至于蓝光,没那么夸张
昏暗的白炽灯才是伤眼睛的

网友:
写作业,还是建议用台灯,据说用25W白炽灯那种暖黄光对眼睛好

网友:
    你淘宝买这个5块一组的LED灯盘,要口径大的,27CM以上的,装在房间顶部,里面你想装什么灯圈都随便你,装两个灯圈都行。
灯圈你买24W的,见有优惠的就买,2.8元这样,买个十几个灯圈家里放着,到时怎么换都不怕。

网友:
还是台灯又亮又节能,换个好点的5-7W的LED灯泡或11-15W三基色节能灯就行,别听商家忽悠

网友:
30W以上的LED,显色指数95+的,色温5000K左右的,恒流驱动不频闪的,再加上20W的卤素灯补偿红光波段。

网友B:
建议买台灯,买个牌子的,大牌子低端的都可以。用不了多少钱,这货对视力好一点。钱能买来台灯,买不来好的视力,再说,一个台灯,要不了几个钱。咬咬牙。

网友:
我觉得还是买买台灯效果好。

网友C:
台灯必须要的,而且至少LED 18W以上,4000K,你淘宝买个TES照度计就知道了,阅读需要600lux,写作绘画需要1000lux以上,我2000都不嫌多,雕刻需要5000以上,白天阴天都还有10000lux呢
吸顶灯只是辅助,保证周围光线和阅读区域对比度不要太高,但是是没法满足阅读写作的,要是房间均光达到600,你至少需要150W的LED吸顶灯。
儿童近视和每日眼睛接收到的光线强度、时常有直接关系,不要在房间布光上敷衍了事。
买TES照度计用完可退,但是建议自备一个,虽然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灯必须要的,而且至少LED 18W以上,4000K,你淘宝买个TES照度计就知道了,阅读需要600lux,写作绘画需要1 ...

我觉得夏天早上六点的室外光线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买台灯,买个牌子的,大牌子低端的都可以。用不了多少钱,这货对视力好一点。钱能买来台灯,买不来好的 ...

和钱没有关系,是想找到最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不管功率多大,还是台灯比较实在,3W好点的灯泡就能把书照明。比头顶灯好的太多。 ...

我想天花上面装两组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钱没有关系,是想找到最合适的。

那就买大功率吸顶灯,我家客厅有一个,太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天花上面装两组灯。

孩子低头难道不遮挡光线吗?

网友:
小孩写作业,吊一个白炽灯

网友:
还是台灯最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