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珠江 SMR 3004A 53.5V 50A 开关电源,有改过可调电源的吗,谢谢 !

楼主(2021-06-03):
(图片)

网友A:
这个很容易的、、

拆掉两个电阻,加一个4148和7.5K电阻。就可以了,当然两个10K多圈电位器调压调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容易的、、

拆掉两个电阻,加一个4148和7.5K电阻。就可以了,当然两个10K多圈电位器调压调流

有改造的照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改造的照片吗?

把你控制板拍照看下,一样不一样,不同版本可能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改造的照片吗?

我只玩技术改造,不玩外观,大不了一二十元买个外壳装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玩技术改造,不玩外观,大不了一二十元买个外壳装进去

人家问你的改造方法,而不是你的颜值。

网友:
去年玩过一个动力源的改可调,之后对这种没有成熟方案的改装就失去了兴趣了,玩玩可以,要用还是花钱买个有品质的

楼主:
顶起来,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玩技术改造,不玩外观,大不了一二十元买个外壳装进去

 已发内部照片,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控制板不一样,没办法,只能自己走一遍线路了

网友(2022-06-25):
引用 楼主:

这都一年多了,改好了?

楼主(2022-12-12):
请大侠指点。

楼主(2023-02-18):
  继续请教。

网友(2023-06-05):
这个人家卖教程的,估计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