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一直闪黄灯的小米wifi放大器一代

楼主(2021-06-03):
用了好多年了,最近连不上网络,一直闪黄灯,重置也不行,连不上上级路由。
拆开看看

网友A:
我家里也有两个,性能和稳定性确实很差

网友B:
黑板太费眼睛了····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也有两个,性能和稳定性确实很差

拆开热风枪伺候后,又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板太费眼睛了····难修

拆开热风枪吹后,又可以用了

楼主:
热风枪吹一吹,再加一坨硅脂,聊胜于无。目前还能勉强用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热风枪吹一吹,再加一坨硅脂,聊胜于无。目前还能勉强用用

搞不清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目前芯片前后全加了厚厚一坨硅脂,接触塑料外壳,勉强加强点散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