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便宜得力10口插排

楼主(2021-06-03):
需要一个10口插排,但是觉得某牛太贵,遂淘了一个便宜的得力(不是做文具的吗?),35.8包邮。
就是这个样子的
颜值尚可,无毛刺,好评。

螺丝一贯的Y型,没有防拆贴,那就直接上作案工具了。

已经想到做工不会太好,没想到这么不好

既然这样,粗铜线走线没空间,用细点的好了
加固过程略(其实是还没开工)
粗略拆解完毕。
毕竟是买来用的,不继续拆了,谢谢观看!

网友A:
裸铜丝不安全吧???

建议考虑去五金店买2.5平方的铜线换掉,非要改地话...

网友B:
不用加固,这个铜线有1平方了,足够了。。。

网友C:
不是用在大功率设备上,其实无需再加固铜线。

网友D:
有个问题:如果只把火线换成粗铜线,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E:
电源线本身只有1平方,里面硬铜线只要不低于1平方就没啥问题啊,加再粗有啥用呢,除非连电源线也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问题:如果只把火线换成粗铜线,是不是也可以。

不可以,整个回路都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铜丝不安全吧???

建议考虑去五金店买2.5平方的铜线换掉,非要改地话...

对,不能用裸线,所以我准备了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加固,这个铜线有1平方了,足够了。。。

对于这种看起来不那么靠谱的东西我不放心,正好前几天拆同轴电缆剩了一条铜线,用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问题:如果只把火线换成粗铜线,是不是也可以。

不可以,因为不是三相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用在大功率设备上,其实无需再加固铜线。

三台电脑再加别的小电器,满载功率1000瓦左右,还是加固一下放心。如果以后电源线发热严重的话也换成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线本身只有1平方,里面硬铜线只要不低于1平方就没啥问题啊,加再粗有啥用呢,除非连电源线也换掉。 ...

其实对于导线和用电器之间的关系我也不甚明了,没学过,见笑了嘿嘿

网友:
这种凹口卡住加焊接的其实很可靠,一般用用0.75方的线不会有问题,而且就算上面有水、异物进入不会引起短路。

楼主都知道自己加粗铜条要用热缩管减少暴露,但是一体铜条呢?——全是裸露的铜条

网友:
公牛祖传塑料壳向来不达标 这个过了

网友:
这个可以找店商客服投诉了,这种插排国家明令禁止出售的

网友:
不用加固,其实这个线已经够用了,爱出问题主要是开关,弄个银触点开关换上,或者直接短路开关。

网友:
中规中矩的插排

网友:
得力的东西都是贴牌的,貌似啥都有。这个插排这么多位才30多可以了,模块加导线焊接不一定比一体铜条差,铜条都是合金的,导电率没有纯铜高。

网友:
这设计就不是大功率排插,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