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教双网卡上内外网的问题

楼主(2021-06-03):
外网是自动获取,网关192.168.0.1,DNS是0.1和1.1。
内网我加了一个路由器WAN口填好ip,往下自动获取网关192.168.5.1,现在电脑不能同时上内外网,route设置静态路由也不行,请问是不是我的内网路由器要把dhcp关掉,电脑端手动设置IP,掩码,不用网关。

网友:
你还是画个拓扑图吧...

网友:
好象可以一个自动获取,另一个指定IP

网友:
内网网关不填,电脑上指几段内网地址到网关,这样子一般是可以上外网和内网的

楼主:
卡1  自动获取192.168.0.11,dns192.168.0.1/1.1
卡2  自动获取192.168.5.243  dns192.168.5.1

楼主:
内网卡2我不设网关,外网卡1自动获取,但是不管用
内网是医保

网友:
我一直是禁用 来回切换

网友A:
内网路由器上配置内网地址的静态路由应该是可以,不行的话试试在系统上配置,我是用下面的命令配的,先删除再添加:
route delete 192.168.1.1
route delete 0.0.0.0
route -p add 192.168.1.1 mask 255.255.255.255 192.168.1.101 if 17
route -p add 0.0.0.0     mask 0.0.0.0         192.168.4.250 metric 1 if 15

1.1是内网路由器,1.101是内网网卡的固定ip,4.250是外网的DHCP服务器,出口路由不是这个,但公司网络太复杂,具体拓扑不清楚
if后面是网卡对应的编号,用route print可以查看

网友:
接内网的网卡设定ip和掩码就行了,网关留空,dns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网路由器上配置内网地址的静态路由应该是可以,不行的话试试在系统上配置,我是用下面的命令配的,先删除 ...

4.250  dhcp服务器是外网路由器的IP还是网关

楼主:
我按你们说的试试,之前就是外网自动,内网不要网关,只能上外网

网友:
要手动添加路由表。

网友B:
外网路由器设一个野地址就可以了。比如189.169.254.1,然后向下分配189.169.254.2-254的IP地址,内网不要加路由器,地址设置固定IP地址,不设置DNS可以设置网关,
最后CMD执行 route -p add 192.169.0.0 mask 255.255.0.0 192.168.0.250 metric 20
192.169.0.0替换为你医保服务器IP地址段的前两段00不动,255.255.0.0不动,192.168.0.250替换为你医保出口网关,也就是医保局给你的网关或者你们自己架设的网关服务器网关。
其他保持默认即可,但是如果设置的其他路由策略就必须先删除,否则会造成路由混乱。
同源的IP访问会让系统无法分辨,需要精确的策略设置,所以需要把外网隔离到另外的网段,这样只需要简单的设置就可以完成双网络自动识别。

你也可以提供原始医保网络的内网网关来帮你写直连路由策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网路由器设一个野地址就可以了。比如189.169.254.1,然后向下分配189.169.254.2-254的IP地址,内网不要加 ...

之所以加路由器是因为它一根线要两个电脑同时都要上医保网,而且这两个电脑同时还要上外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网路由器设一个野地址就可以了。比如189.169.254.1,然后向下分配189.169.254.2-254的IP地址,内网不要加 ...

我可以按照你说的把这个内网的地址改成10点多少

网友:
我有四个网关,都必须设置,否则一片混乱,工作都无法展开了。

网友:
默认网关只能有一个,通常是wan作为默认网关
内网添加静态路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所以加路由器是因为它一根线要两个电脑同时都要上医保网,而且这两个电脑同时还要上外网 ...

买个交换机,不想花钱就把内网DNS关闭三根网线都插局域网插口,IP地址设置医保局指定的网段,比如10.1.1.100什么的,网关按指定设置,然后CMD执行一次
route -p add 10.1.0.0 mask 255.255.0.0 10.1.1.10 metric 20

还是不知道你医保IP和网关,需要自己替换,设置前需要清理自己的永久路由表。

网友:
一般都在路由器里面设置,把医保专线接到路由器里面,然后把所有医保的网址都指定专线出口,这样整个网络里面都可以使用医保专线。你这个可能是医保的网不一定是192.168.5段,它都走网关出去了。
比如我们的医保网,通过拨号获得的是192.168.20的网段,但是业务地址是10.139.0的网段,所以需要设置静态路由。

楼主:
因为医保地址只给分配了一个,其他地址都不能用。10.xx.xx.133  255.255.255.252   10.xx.xx.134是这个,所以我加个路由就是想让多个电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