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在难得见到的铜螺钉墙插

楼主(2021-06-03):
装修垃圾里一个墙插上顶丝是黄铜的,就捡了回来拆开看看。

网友:
杭州鸿雁当然好啦

网友:
这种应该是多年前的产品了,现在新的应该也和其他家一样用铁螺丝了

网友:
鸿雁的还行,说明以前用料足

网友:
其实这个挺好的,弹片用青铜端子用黄铜,青铜弹性好黄铜硬度大

网友A:
那颗螺钉恐怕不是黄铜的,自己拿锉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颗螺钉恐怕不是黄铜的,自己拿锉刀吧

可能吸的上

网友:
铜镙钉容易滑牙,还是铁的好

网友:
10A和开关应该不是铜了。

16A空调插座,我觉得用铜螺丝必要的,甚至用铁螺丝应该打两个。。。

网友:
巧了,我单位里几年前采购的也是这个。然而我觉得极其垃圾。
1是塑料脆的快,没多少日子都破破烂烂了。2是铜片弹性有问题,常用的都是没多久就松松垮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颗螺钉恐怕不是黄铜的,自己拿锉刀吧

刚才用强磁试了一下它的黄铜螺丝钉和铁螺丝钉,铁的吸住不掉,黄铜的不见吸引反应,同时试了一个黄铜阀门有轻微但明显的吸引作用~都是黄铜为神马螺丝不磁而阀门被轻微吸引?
现在新买的墙插上也有黄色的“铜螺丝”但是会被磁铁强吸~铁螺丝伪装黄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用强磁试了一下它的黄铜螺丝钉和铁螺丝钉,铁的吸住不掉,黄铜的不见吸引反应,同时试了一个黄铜阀门 ...

回收的烂铜重新回炉练的铜含微量铁等金属,有弱磁性。

网友:
这种铆接的如果质量不好用不了多久就接触电阻大发热,恶性循环。。。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用强磁试了一下它的黄铜螺丝钉和铁螺丝钉,铁的吸住不掉,黄铜的不见吸引反应,同时试了一个黄铜阀门 ...

黄铜吧,好像很复杂,金属成分我也不知道,有很黄很黄的,有白的透着一点黄的简直可以叫它白“铜”。。。。如果用正点的黄铜做螺丝,容易拧滑丝的,有的看似黄铜,其实是镀的。锉刀伺候一下就能看出它是多黄的铜。磁铁不吸的只能说明它可能是黄铜。。也可能是其它金属万一是不锈钢也说不定

就这个开关插座板来讲,铁螺丝完全没问题,只要螺柱是真黄铜就可以了,,另外楼上说了,如果黄铜和紫铜弹片铆接不好,也是个坑,会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