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的保险阀动作了电阻多少?

楼主(2021-06-03):
电钻的18650电压为零,是不是保险阀动作了?
之前一个18650充电弄的保险阀动作电压0v,没特意测一下两极电阻,有大佬测过是多少吗?
现在有一个18650 电压也是0v,希望是保险阀动作,但是两端电阻也是0,如果保险阀动作时电池电阻是无穷大的话这个电池就废了吧?

网友:
应该是无穷大

网友A:
安全阀拉开内部正极,不导电,电阻无穷大。起保护作用。

按回去应该导通,但不安全,小心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阀拉开内部正极,不导电,电阻无穷大。起保护作用。

按回去应该导通,但不安全,小心炸 ...

当时用小一字起子别着就有电压撤下又断开,最后塞了焊锡块才维持电压不断~难道属于弄了个炸弹。

网友:
研究可以,长用是不安全的。反正有同类型可以替换的电池,早换早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