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不知什么问题的电视故障,

楼主(2021-06-03):
岳父家一台飞利浦32寸LED电视,上周出现黑屏有声音的问题,然后周六去看了确实是黑屏,可以听到节目的声音,用电筒看不到东西,因为没空所以当天没修,今天来到后听岳父说曾打电话去广电局问,接电话的人说不是网络的问题,然后开机还是一样的问题,就关机拔了HDMI线,开机还是黑屏也没飞利浦显示出来,跟着我就按了几下信号键 ,设置键 开关键,突然飞利浦的商标显示出来了,跟着蓝屏出现,关机接好信号开机,电视居然正常了。

网友:
可能刚好逻辑板宕机了,被你胡乱恢复了。

网友:
应该是灯板保护了。

后面面还会旧病复发。

网友:
岳父家一台飞利浦。。。。。。我看成了“岳飞家一台”

网友:
哎,此飞利浦不是你想象的飞利浦了

网友:
可能是背光供电或者背光问题

网友:
也许按到收音了

网友:
商标出来的过程声音正常吗,可能是5v或者3v滤波不良导致CPU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