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SF2281 240GB 29F16B08JCNE1遇上开卡困难

楼主(2021-06-03):
29F16B08JCNE1 16GB SLC
单面128GB ID:22249 开卡正常通过
再贴上背面 ID:22536 开卡失败,记录如下:
是硬件问题还是跳线问题?

Starting command:[/root/Desktop/sf2281/SF_Genesis-v1.7/SF_Genesis -PROCESS_SSD 97:0:0:0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root/Desktop/sf2281/MY/22536.12345.240GB.driveconfig" 122365466 345353455  LOG="/root/Desktop/sf2281/MY/log/122365466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97.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19:0:0:0]...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720150616-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720150616-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Thu 06/03/2021 13:37:27]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97: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Y/22536.12345.240GB.driveconfig
                      argv[5]: 122365466
                      argv[6]: 345353455
                      argv[7]: LOG=/root/Desktop/sf2281/MY/log/122365466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97.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argv[8]: 19:0:0:0
                     ~~~~~~~~~~~~~~~~~~~~~~~~~~~~~~~~~~~~~~~~~~~~~~~~~~~~~~~~~~~~~

[Thu 06/03/2021 13:37:27]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97:0:0:0'
[Thu 06/03/2021 13:37:32]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97:0:0:0'
[Thu 06/03/2021 13:37:38]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Thu 06/03/2021 13:37:38]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Thu 06/03/2021 13:37:43]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97: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Thu 06/03/2021 13:37:43] - Power Management enforcement enabled.
[Thu 06/03/2021 13:37:43]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Y/22536.12345.240GB.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2365466
         World Wide Name = 345353455
  ~~~~~~~~~~~~~~~~~~~~~~~~~~~~~~~~~~~~~~~~~~~~~~~~~~~~~~~~~~~~~~~~~~~~~~~~~~~~~~~~~~~~~~~~~~~~~~~~~~~~~~~~~~~~~~~~~~

[Thu 06/03/2021 13:37:43]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hu 06/03/2021 13:37:43]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Thu 06/03/2021 13:37:47]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Thu 06/03/2021 13:37:47]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Y/22536.12345.240GB.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Thu 06/03/2021 13:37:55]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Thu 06/03/2021 13:37:55]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orms to hardware version 0x0
[Thu 06/03/2021 13:37:55]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Y/22536.12345.240GB.driveconfig
[Thu 06/03/2021 13:37:55]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2536)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Y/22536.12345.240GB.driveconfig
[Thu 06/03/2021 13:37:55]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Thu 06/03/2021 13:37:55] - Extracted Enable DLC: 0
[Thu 06/03/2021 13:37:55]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536
[Thu 06/03/2021 13:37:55]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536
[Thu 06/03/2021 13:37:55]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2536_fw_cl_slc_Intel_64Gb_PF29F16B16NCNE_2Q_4C_1D_S_PP_R01586_s512.vic
[Thu 06/03/2021 13:37:55]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536
[Thu 06/03/2021 13:37:55]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536
[Thu 06/03/2021 13:37:55]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2536_mf_slc_Intel_64Gb_PF29F16B16NCNE_2Q_4C_1D_S_PP_R01586_s512.vic
[Thu 06/03/2021 13:37:55]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Thu 06/03/2021 13:37:56]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Thu 06/03/2021 13:37:56]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Thu 06/03/2021 13:38:01]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hu 06/03/2021 13:38:01]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60A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Thu 06/03/2021 13:38:02]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Thu 06/03/2021 13:38:04]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Thu 06/03/2021 13:38:05]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Thu 06/03/2021 13:38:08]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2
        Chip Enabled Count: 4
                 Die Count: 1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32
            Number of failures: 0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0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32
-----------------------------------------------------------------------------

~~~~~~~~~~~~~~~~~~~~~~~~~~~~~~~~~~~~~~~~~~~~~~~~~~~~~~~~~~~~~~~~~~~~~~~~~~~~~~~~~

[Thu 06/03/2021 13:38:08] - Performing the FORMAT Comman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MemoryWearCycleCapability = 0
              CurrentPE_CycleCount = 0
                     LifeInSeconds = 0
                   LogicalCapacity = 468862128
                        SectorSize = 512
             SectorAlignmentOffset = 0
                  ExpectedMemoryID = 26761 (0x6889)
                   ExpectedNumDies = 0
               SerialOutputControl = 0
                           Time[8] = 0x0000000000000000
            MiscFlag_Erase_R_Block = 0
     MiscFlag_PanicHandlingEnabled = 0
        MiscFlag_PanicOnSATA_Error = 0
  MiscFlag_WriteThrottlingTestMode = 0
      MiscFlag_DisableUserBandECCX = 0
                        L_PageSize = 0
                        E_PageSize = 0
              ErrorCorrectionPower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Low = 0
                        Enable DLC = 0
                  ExtraOptions_0_1 = 0
~~~~~~~~~~~~~~~~~~~~~~~~~~~~~~~~~~~~~~~~~~~~~~~~~~~~~~~~~~~~~~~~~~~~~~~~~~~~~~~~~~~~~~~~~~~~~~~~~~~

[Thu 06/03/2021 13:38:18] - Failure formatting drive: (0x0000C00B:SF_SCT (C00Bh): Invalid parameter)
[Thu 06/03/2021 13:38:18] - FATAL_ERROR: Could not perform the FORMAT() operation on the drive... (0x0000C00B:SF_SCT (C00Bh): Invalid parameter)
[Thu 06/03/2021 13:38:18]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Thu 06/03/2021 13:38:18] - Exiting...
[Thu 06/03/2021 13:38:18]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Process exited with code 11

楼主:
芯片都是通过,补焊N次也是这样子

网友:
如果30%颗粒测试步骤过了70%-80%写保护也过了/90%这得话就是供电问题/上SATA开卡

网友A:
换个开卡ID 有一个ID的固件是开不出来的
Model Name:FSX-240GB
Capacity:240GB
Flash Part No:JS29F16B08JCNE1
Flash Type:    M73A QDPx16
Sample Quantity:(欲測樣品數)
Firmware version 5.2.4
Configuration file version: 22537

网友B:
用2246EN做过这款盘64G,目前是主力盘,用了几年了无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开卡ID 有一个ID的固件是开不出来的Model Name:FSX-240GBCapacity:240GBFlash Part No:JS29F16B08JCNE1 ...

22537终于成功通过了
config确实要hack才解出来

22536是忽悠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246EN做过这款盘64G,目前是主力盘,用了几年了无掉速

目前想组3个挖矿P盘,SLC能P不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想组3个挖矿P盘,SLC能P不死吧

你用的颗粒有没有经过锻炼很重要

网友(2021-09-09):
记录一下备用:SF2281 240GB 29F16B08JCNE1 开卡id:22537终于成功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