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机顶盒冒烟了还有得救吗

楼主(2021-06-03):
如题,下雨天打雷然后我就正常关机,到了晚上开机一上电就冒烟,打开发现有个芯片糊了。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还能救吗?这芯片是什么型号?本人小白一个,4线小县城找个维修店都难,55555

网友:
找广电啊,直接说看不了了,要求更换,不要自己修也不要拆!!!

网友A:
已经拆了。。。还能换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拆了。。。还能换新么?

不换那你换运营商

网友:
说看不了,找广电换的,他每月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拆了。。。还能换新么?

装回去不就好了,一般不会查有没拆过。

网友:
问题是此机顶盒要是运营商配送的才行

网友:
没得救了,从图片看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这个芯片烧掉,看来年代久远,要修就要找芯片,看图纸资料分析外围电路是否还有其它元件损坏。

楼主:
关键是这个不是营运商的盒子,收XING用的,型号是ZGEMMA h9.2s:cry::cry::cry: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刚好换新的

网友:
这是一路电源,可以用电源模块替换,前提是确认这一路供电下级的情况,找出这一路输出短路损坏的地方

网友:
找运营商换

网友:
有线还是网络机顶盒?有线的可以免费换,不一定是新的。也可以充值使用费,免费送机顶盒

网友:
雷击,看坏的是看见了,没看见的呢?
雷击机会损坏好多东西,别修,找他们换,才是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