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垃圾鼠标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1-06-03):
鼠标左键有时单击后是双击的效果,调整设置无效,
换左键按钮N次无效。

作为垃圾佬,不忍心送到垃圾桶。
但是还有别的玩法没?

网友:
微动换了吧。

网友:
微动拆开,里面的弹簧片修一修还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微动拆开刮一下触点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WD神油,或者换新微动。

网友:
长条的微动可以撬开外壳,细砂纸打磨上下触点。

网友:
微动拆开用粗糙的,比如A4纸磨擦一下触点,就好了。

网友:
坛里优惠购9.9买了个电池版无线鼠标,坛里优惠购买了好多电池,结果新电池上去两天鼠标就飘了,恼火,坛里优惠购10几元买了充电板英菲克PM6,送货要几天,去全家买了版电池10元4节,才发现原来是坛子里的垃圾电池不行。

网友:
换微动或上神油或除锈剂

网友:
拆微动,银触点白纸擦一下,不过估计拆了就装不起来了,建议和中建换一下,中建用的很少!!!

网友:
垃圾鼠标就扔了,除非是光栅轮。

网友:
上面的看帖不认账

换左键按钮N次无效 …… LZ已经换过几次左键微动了?  仍然出现双击,这就有点诡异咧

楼主:
统一回复热心坛友,我换了N次微动开关(按钮)。
我以为有人会修电路...........
但是都建议我修开关

网友:
亲,我们这边的建议是扔垃圾桶里哦!
希望能帮到你!祝生活愉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热心坛友,我换了N次微动开关(按钮)。
我以为有人会修电路...........
但是都建议我修开关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51998&extra=
这真跟电路无关,一般不是微动就是压板塑料磨损,我是垫了胶布后解决。

网友:
这样的情况 估计是外壳变形所致 可以再不装外壳的情况下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