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分享一个免吸锡器--不用吸锡器的方法

楼主(2021-06-03):
如图所示,取材简单便宜。

吸锡器家里有3把手动的,隔一段时间要清理里面的渣,挺恶心的。

而且因为现在原材料都在上涨,包括锡也在涨价。为了支持环保,特想到此法效果极佳,非常省锡(原地循环再用)

一边头大概能搞10个到20个孔吧,温度高流动性好但是有点废牙签。

用那种韧性高一点的牙签,软绵绵的那种效果差一些。

谢谢各路老大们光临!

网友A:
我是什么吸的都不用,化锡后用废旧牙快递单号一刷

网友B:
多脚零件不用吸锡器,不堆锡你怎么搞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什么吸的都不用,化锡后用废旧牙快递单号一刷

您在说的是什么啊,是牙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什么吸的都不用,化锡后用废旧牙快递单号一刷

甩锡大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脚零件不用吸锡器,不堆锡你怎么搞下来

的确是,只适用于没有零件的情况。
适用于少脚的零件,比如图中8脚的,堆锡弄下来之后再牙签法

网友:
空心针,针头

网友:
堆锡,甩,摔,磕,抖,吸锡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只适用于没有零件的情况。
适用于少脚的零件,比如图中8脚的,堆锡弄下来之后再牙签法 ...

其实买个两用烙铁就行了,烙铁和吸锡器二合一

网友:
哦,我是吹掉锡

网友:
牙签通针 好~

网友:
这只能打洞用

网友:
啥意思没看懂,热了再用牙签捅?

网友:
牙签得选尖的,还容易端
偶常用急减速法——在桌子上墩一下,就是有点费手

网友:
我是空压机+吹尘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在说的是什么啊,是牙刷吗?

是啊,打错了,快速打成快递了

网友:
甩到大腿上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打错了,快速打成快递了

总算看懂了,
牙刷头是塑料的,会熔化发出有毒气体啊。而且这个是有孔的。没孔的我用棉枝刷。一下就平整了。

网友:
都是高手,我都是用电钻!

网友:
烙铁背面精准加热,温度最高时,迅速用嘴正面吹,一直这样